[家电] 桌面风扇不能调速了,求助高手指点

楼主(2022-05-23):
去年夏天买的桌面风扇,用了一夏天,挺方便的,最近天热想用了,今年第一次通电就出现了不能调速的问题。
症状如下:
通电瞬间1、2、3档指示灯齐亮(4档灯不亮),风扇转动,然后1、2档指示灯熄灭,只有3档指示灯常亮,并有规则的呼吸式明暗变化。
风扇虽然转动,但是达不到正常时3档的转速。点按和长按按键均无任何反应。
线路板无明显异常,各元件也无肉眼可见的故障。
在板测量所有电阻均无异常。2个二极管的单项导通特性也正常。8脚芯片无型号标识,好坏未知。两个三脚元件都是A09T,百度说是场效应管,好坏未知。
电容不知道是多大容量,也无法测试,好坏未知。电感在板测试无断路,应该是正常的。
请高手帮忙看看,问题可能出在哪里。谢谢。

补充信息:
板子输入电压是5.1v,输出电压4.48v,按键开关正常。
按坛友苏州熊猫的建议:
D1对地是4.75v,短路D1,输出变为4.81v,按按键仍无反应。
同时还尝试了:
D2对地4.5v,短路D2,输出变为4.75v,按按键仍无反应。
按坛友jxf269的建议:
D2对地电压4.5v,低于电源电压,Q2不与集成块相连的两个脚之间电压0.008v,短接这两脚,按按键仍无反应。
R6两端电压0.007v,R7两端电压4.26v。晚上眼睛看不清,还未尝试断开Q1与集成块连接的操作。明天试下,然后再报告结果。

下面上图
风扇外观↓
电路板↓

3档灯低亮↓
3档灯高亮↓

全贴完,谢谢观看。

网友:
就这个无字芯片坏了吧

网友:
先检查微动开关吧。一般都是这些常用的东西损坏,拿一根电线碰一下开关两头,看能不能调速。

网友:
猜也可能是那个无字的集成块坏了,那个可能是电源管理的芯片。

网友A:
把D1二极管短路试试。

有可能二极管内阻大,导致无法正常升压。

网友B:
瞎讲一下思路:
风扇工作时,量一下D2对电源负极的电压,这儿可以切换几下档位,看看与电源电压相比哪个大,若比电源电压高,量一下Q2不与集成块相连的两个脚的电压,这儿应该是没啥电压的,若是短接这两脚,风扇转速变快,可以怀疑Q2坏了。
若D2的电压与电源电压一致,量R6两端的电压,可以与R7的电压做比较。若没啥电压就把Q1与集成块连接的那个脚断开,再测R6两端的电压,然后再按你平常切换风扇转速的方法,切换档位,看看R6电压是否有变化,有,芯片正常,换Q1;无变化,芯片坏了。
若芯片和Q1、Q2好的,可以试试把D1、D2换掉。

网友:
貌视升压电路有故障了

网友:
那种很便宜的小风扇,我的用了几次就把那个调速的转轮直接按进去了,完全脱落了。直接连线一个速度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D1二极管短路试试。

有可能二极管内阻大,导致无法正常升压。

请移步一楼,增加了补充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瞎讲一下思路:
风扇工作时,量一下D2对电源负极的电压,这儿可以切换几下档位,看看与电源电压相比哪个大 ...

请移步一楼,增加了补充信息。

网友C:
元件不多,跑一下线路,研究一下原理图再检查,最大可能是芯片坏了,这个芯片集成电源管理和控制。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移步一楼,增加了补充信息。

那估计芯片坏了。

我以为你按键正常。

Q1是升压管,也要等按键以后才会升压,所以生不生压在没开机前是不重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估计芯片坏了。

我以为你按键正常。

好的,看来这风扇是残疾了,治不好了。可以去了电路板直接接5v了,还能凑合用,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元件不多,跑一下线路,研究一下原理图再检查,最大可能是芯片坏了,这个芯片集成电源管理和控制。 ...

比较小白,这个电路我都没看懂。而且有的线路被元件挡住了,完全猜不出是什么走向。不修了,就这样凑合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瞎讲一下思路:
风扇工作时,量一下D2对电源负极的电压,这儿可以切换几下档位,看看与电源电压相比哪个大 ...

断开Q1与集成块连接的那个脚后,通电可见Q1有冒烟现象,吓得我赶紧断电。复原后问题依旧。可能确实是集成块坏了吧。打算先这样凑合用了。

网友(2024-08-14):
我这块风扇能转,3档位都有,但风很小,空空载输出电压 3.7v多点 档位切换无效,戴上电机 ,1挡2点几 3挡也没超过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