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泡死机的ESIM飞线到手机上白嫖流量

楼主(2022-05-23):
骗子送了我好多泡死机,只拆电池有点大材小用了,把里面的ESIM拆下来,飞线接到手机上,试了好多次,走了很多弯路,网上的资料大多不全,我来总结以下,首先ESIM芯片正面上黑点旁边这个点就是GND,同侧顺着数隔一个点是IO,GND对面的点是VCC,顺着数就是RST和CLK,手机卡槽那边先测量8个脚哪个跟外壳通,那个脚就是GND,然后同样的方法,GND同侧顺着数隔一个点是IO,GND对面的点是VCC,顺着数就是RST和CLK,点对点飞线连接即可开机,细心的朋友应该发现了,ESIM趴下以后其实8个脚都是跟卡座的8个脚对应的,很简单,但是奇怪的是它不会自动获取APN,还需要在设置里手动添加APN——名称和APN都是cmnet,类型default,然后保存就可以了

网友A:
流量多吗?开个热点

网友:
试试多大带宽

楼主:
瞬时700K,平均200K

网友:
这是要压榨一切啊

网友:
这种卡一般都是100MB包月,有效期1年,而且很多都是锁设备MEID,只要开机一次使用后就绑定了,更换设备立即锁卡,上个月还出了新规定要求必须流量定向,没什么实际使用价值。

网友B:
这个用不了多久的
一般这种都有记ID,就是在非原机上会锁。反正我行车记录仪上送的5年流量卡放在手机就用不了,一用就锁

网友:
楼主探索精神可嘉

网友:
这强大,那是不是打板转接卡更方便,插上就能用

网友:
这是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流量,绝不浪费啊。

网友:
确实不太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用不了多久的
一般这种都有记ID,就是在非原机上会锁。反正我行车记录仪上送的5年流量卡放在手机就用不 ...

一般热点机肯定都用古董手机,通产都可以改IMEI

网友:
你这个应当已经是4G卡了,我搞了个还是走的2G,好不容易搞定了,却发现没有多大用处,只能通过设定好的APN走2G通道。速度实在是慢

网友:
你这个ESIM芯片好大啊!我上次吹了一颗eSim下来,只有不到2mm见方的小芯片,手工实在焊不了

网友:
把它做成SIM卡也可以啊。

网友:
被卖家发现很快就封了

网友:
作为研究探索还是可以的。

网友:
羊毛一定要撸到底

网友:
这种卡流量很少,用几下就没了,运气好下个月还能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流量多吗?开个热点

开热点上不了网,不知道是不是手机的病,吃灰很久的古董机了,流量一共使用了294M后变成2G,无法上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