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HP 6470B 笔记本WIFI一切正常,就是联不上移动光猫的WIFI

楼主(2022-05-23):
家中移动宽带200M,配移动光猫:吉比特无源光纤接入用户端设备(GPON ONU),中国移动智能家庭网关 类型二。
家中老笔记本HP6470B 驱动正常,在外面接WIFI 都没有问题,就是回家不能用移动的WIFI,只能用手机热点。
求高手解惑

网友:
移动的光猫自带wifi协议比较新,进管理页面设置一下wifi频段,改成旧的,2.4G的。
遇到过几次wifi连不上的,有的是连不上路由器或光猫,有的是连不上手机热点,都是修改热点无线参数适应低一级的设备才连通

网友:
光猫后面自己加个路由器

网友:
光猫都这么厉害了

网友:
这问题我研究了好久,发现就是无线网卡和无线路由之间兼容问题。解决方式两种,一种给笔记本更换新一点的无线网卡,第二种在路由里无线设置里面吧无线协议改成其他的,就是那个802.11后面各种字母,可以一个一个试一下改其他的,再用笔记本搜索

网友:
改下信道试试,有可能行

网友:
我也遇到过没仔细研究过,手机连接路由器能上网,电脑就不行,电脑装系统也不能上网,但是连接手机热点就能上网,后来让客户换了一个路由器就没问题了

网友:
同型号笔记本路过,我的一切正常

网友:
老笔记本收不到。千兆的频率。我家的老华硕也是这样。也可加个USB千兆网卡

网友:
移动的无线路由本身就不理想
串个无线路由,或者用手机热点进行测试对比

网友:
遇见过,连上手机热点,下个360驱动大师,升级下wifi网卡的驱动搞定

网友:
是不是搜不到光猫的无线信号?那一般是笔记本的无线网卡支持的协议太低,光猫可能设置成2.4g和5g共同使用模式,这样就无法识别

楼主:
一并感谢!重新装了一下系统,解决问题,看来驱动问题

网友:
移动的光猫wifi 很差
我新家就是 联上5分钟掉线,我串了一个随便的路由就不掉线了
联通的光猫的wifi 就稳定不掉线
同事家移动光猫wifi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