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控的交换机可以直接连硬盘录像机吗?

楼主(2022-05-23):
以前的连接方法都是   摄像头→交换机→路由器→硬盘录像机,路由器上只有4个网线插口,现在已经插满了。现在需要腾出一个LAN口来,昨晚试了一下,把交换机从路由器上拔下来的时候,视频卡住了(没有视频输入肯定卡主,不管他的话一会就没信号了),将其直连硬盘录像机,没过几秒画面就可以了。监控时间也开始动了。但是不知道过了多久发现都没有信号了,通道里能搜到这俩摄像头但就是连不上。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不明白 为什么要从交换机跳到路由器  路由器接交换机  交换机接录像机不好吗

网友:
可以   检测下是不是ip地址不一致

网友:
找不到的这俩摄像头的IP地址不是固定IP 没有路由器 就连不上录像机了 可以试试先接上路由器 用电脑访问摄像头后台 固定好IP后再断开路由器

网友A:
交换机多口接摄像头,其中一个口接硬盘录像机,一个口接路由器,就是把路由器的LAN口通过交换机扩展出去,这样是可以的,能远程查看录像,可能你要重新搜索添加摄像头,看摄像头的IP是不是在路由器的IP下面。

网友:
一般都是路由器接交换机  交换机接录像机。

网友:
可以直连的 简单的方法就是启用录像机的dhcp服务器 要和路由器共存的话要注意ip不能冲突

网友:
在通道上重新添加设置一下这个摄像头ip吧

网友:
看着架构确实不合常理,一般硬盘录像机含DHCP,下连摄像头,或交换机再到摄像头,路由器不需要单独加。再就是是网络流量与摄像头流量分开不混用

网友:
看下摄像头 录像机是否固定Ip ,不是的话要重新设下,还有可以重启下试试,应为交换机是MAc 转发的

网友:
摄像头不都是直连监控专用的交换机,再连到录像机么。

网友:
摄像头→交换机→路由器→硬盘录像机,这种情况,交换机和路由器不在一个地方,(路由和硬盘录像机在一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交换机多口接摄像头,其中一个口接硬盘录像机,一个口接路由器,就是把路由器的LAN口通过交换机扩展出去, ...

这是我家网络布局,监控正常,上网正常。

网友:
录像机被路由器下发了IP地址,和摄像头不在一个网段了!

网友B:

可以!!!

如果交换机无网络   直接连录像机    手机萤石云就看不到!!!

你说的情况多半是IP地址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监控的交换机可以直接连硬盘录像机吗?

可以!!!

不会搞,最后又买了一个交换机接路由器上扩展接口了

网友(2022-07-08):
就应该录像机连交换机   所有使用网络的设备都进交换机,交换机上级是路由器

网友:
别的不说,以前的拓扑很烂,这种会影响路由器上网的网速,当然只给监控用的路由器无所谓,不然还是组成一个单独的监控网再连上外网比较好。

网友:
一定可以,如果有的路由器有多个VLAN,把他改过来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