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烟感火灾报警器 Tanda JTY-GF-TX3190

楼主(2022-05-23):
北京疫情严重,圈在家里无所事事,琢磨着拆个啥解闷,忽然想起被老婆扔掉的火灾报警器,那个报警器是街道免费发的,刚发时被我粘到厨房燃气灶附近了,报警器太灵敏,媳妇一炒菜就声光联动,红光闪烁,呜哇直响,于是被领导一铲子铲掉了。

找了半天,居然还在,那就“拆”,看看里边啥东西。

1、全身照,型号JTY-GF-TX3190,大名叫“独立式光电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深圳一家公司生产。供电采用CR123A:3V/1300mA锂电池。

2、报警器整体卡扣组装,非常好拆,找个螺丝刀或者撬棒很容易就能打开。去掉固定基板和顶盖,拆掉里边的塑料保护罩,露出电路板和传感器

3、怕再次传丢了,先发一下,刚才都快编辑完了,不知怎么就没了,没传上去。

4、电路板上的黑色长条物体为光电式烟雾传感器,原理就是一侧为发光二极管,另一个侧为光线接收端,中间通过一定的结构进行光反射。如果烟雾浓度过大,就会阻挡光线进入接收端的强度,产生报警触发信号。

5、电路板翻过来就是报警器的主控部分,芯片全部是包浆,拿小刀挂了之后,看到MCU型号是“A96F926NBS020J”,20腿,查不到,猜测就是个单片机。

6、MCU的工作原理估计是,光电传感器发过来一个触发信号,单片机经过一定的逻辑,判断后输出控制红色发光二极管闪烁和蜂鸣器发声报警。HL1为发光二极管,底下的图片为蜂鸣器。

7、供电电池,电路板上还有一个复位开关,用于消除报警。

8、电路板还带四个检查点,通过底盖上四个孔露到报警器外,可以用于检测故障。

9、拆之前,街道说是个智能火灾报警器,以为里边带着物联网通讯芯片,发射信号连接物业或者消防队,打开后各位已经看到了,非常简单,只能实现本地检测和本地声光报警,根本就不智能。

完。

网友A:
看来你媳妇老爆炒,一炒就呜哇直响

免费发的就不要自行车了

网友:
免费发的,只要能对室内火患准确报警也就不错了。

网友:
很普通的一报警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你媳妇老爆炒,一炒就呜哇直响

免费发的就不要自行车了

东北是炖啊炖,北京是炒啊炒。

网友B:
“如果烟雾浓度过大,就会阻挡光线进入接收端的强度”
正好说反了,这东西的原理是平时暗室壁是黑的,LED发出的红外光被吸收,光敏管无信号输出
当有烟雾进入暗室后,LED发出的红外光经过烟雾中细小颗粒反射被光敏管探测到,于是触发报警。

网友C:
待机功耗几何?

网友:
免费发的,街道服务可以

网友:
以前的传感器是含镅的,有放射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烟雾浓度过大,就会阻挡光线进入接收端的强度”
正好说反了,这东西的原理是平时暗室壁是黑的,LED发 ...

谢谢哈,只是猜测,没仔细研究过这种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待机功耗几何?

20年发的,我看到现在一直有电,功耗比较小吧,没测过待机电流。

网友:
还有免费的,很不错了,我们这边不但没有免费的东西,社区还想着法儿的想在大家手里赚钱

网友:
看着集成度挺高的。

网友(2022-09-27):
这款看着的确比较简单,没有联网功能和蓝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