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帮我看看这佐仕堡是啥型号的电机,是换电机后半部分还是整个电机换掉?

楼主(2022-05-23):
捡了一下个佐仕堡锂电钻,拆开发现碳刷没有了,固定碳刷的那个铜片也磨没有了,我现在用的都是无刷的工具,这个现在不知道该不该修,其实是很想修好,但是也没有电池,大家帮我看看这是啥型号的电机,是换电机后半部分还是整个电机换掉?

网友:
既然都有其它无刷工具了,直接同平台的无刷工具走起吧

网友:
放弃吧,没什么值得留恋的。

网友:
一般都是整个马达换掉,换后面难度很大。但是要找到差不多尺寸的,估计还要一个小的拉马把马达上的齿轮给拔下来。

网友:
换向器磨损也挺厉害的,整个电机换掉吧,看造型似乎是大艺款

网友:
这种橙色的,废品站都懒得拣的,电池没有,就是个巨坑

网友:
都用无刷工具了,还理会这烂玩意儿干啥?不仅仅是碳刷及支架,就连电机转子换向器看上去也差不多磨光了、漆包线好像也烧得变了颜色了,又不是什么高端知名品牌,不值得浪费时间和精力。就算废物利用的话,几块钱买个电机换上即可,不过再配个新电池包又得再花买个新电钻的钱了!

网友:
别人扔掉不要的,你也还是扔掉吧。小厂山货没有任何维修价值,买配件维修它的钱就够买新的了,要不然别人也不会扔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