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新能源车使用经验浅谈之二:充电和驾驶的那些事儿

楼主(2022-05-23):
上次发了一篇:新能源车使用经验浅谈之一:电池充电电压的那些事儿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14050-1-1.html
(出处: 数码之家)。今天发第二篇,是对上一篇的补充。

在上一篇中我忘记了一个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充电桩在充电的时候会先读取电池BMS的要求电流,然后充电桩根据这个要求来调整自己的电流值,达到和需求的电流值基本相等的目的,而BMS则根据自身的电芯状态调整充电电流的,比如我的当电芯的温度低于15度的时候,最大充电电流从70多安降低到40多安。另外BMS还根据自己充电程度来调整充电电流的,通常都会采用三阶段或者多阶段来充电,比如我的如果温度高于15度,则进入第一阶段的恒流充电,电流大概74安,随着充电电压升高,当BMS检测某一节电芯电压达到4.14V的保护电压时候,则立即降低充电电流,进入第二阶段恒流充电,充电电流降低到39安左右,此时总的充电电压会降低,当继续充电到某一节电芯电压再次为4.14V的时候,进入第三阶段恒流充电,此时电压降低到29安左右,然后继续充电,直到电芯电压又一次达到4.14V时候,进入最后阶段的恒流充电,电流降低到19安左右,此过程中如果再次有某电芯电压达到4.14V,则BMS认为已经充满,就向充电桩发送充电完成的指令,然后会断开快充接触器,就是我们听到的啪的一声,这个时候充电桩会计算并显示充电的一些信息,比如冲了多少电,用料多少时间,从百分之多少开始的,冲了百分之多少等等。到此,一次充电的过程就完成了。

在这里我建议大家如果对自己的车不熟悉的情况下,充电时候多观察自己的充电状态,特别是后期的时候,如果你的电池是每次都是按照1%的递增,说明你的电池很良好,而如果当电池因为各种原因通常会出现冲到某一个百分比然后突然一下就跳到100并提示充电结束,那么恭喜你,你的电池如果没有被阉割的话就是电芯容量降低或者某一节电芯不行了。

而之所以建议大家观察并且不要充满,是因为BMS检测到电池充电100%的时候,会禁止电机驱动器向电池反馈制动能量,正常来说,电池电量90%以下,我们松开电门,则行车系统会根据当前的车速和电门的位置来判断是否需要能耗反馈制动,也就是利用行驶惯性来给电池充电,但当电池电量在90以上的阶段BMS会禁止系统能耗反馈充电,以防止电压高引起电池事故,所以这个阶段速度还比较高的话松电门会发现车速反而有点增加的感觉,并且这种情况下踩刹车有种制动不太灵的感觉,这种感觉很吓人的,所以不建议电池一定要充满。

另外,电车在挂挡的情况下时速低于20多一点的时候会自动断开能耗反馈制动,比如在高速路拥堵跟车的时候你踩到刹车减速跟车和前面车保持着你认为的安全距离,但是当速度低于22左右的时候会突然感觉车速增加有种松刹车的感觉,如果跟车很近的话很容易出事故,反正我的电车就是这样,不知道其他车友的电车是不是也是这样?

我的电车还有一个致命缺点就是跟车滑行的时候,比如立交桥上面下坡时候跟车缓慢滑行,在时速0-1公里的时候会颤动,估计是程序在设计的时候速度等于或低于1的时候进行电子制动,不知道你们的电车有这种感觉没?

另外有朋友说不知道自己的车是多少串电池的,其实有的充电站会显示电池充电总电压和电芯的型号以及单节电芯的电压,用总电压除以单节电芯的电压,就是你这个车的总串联节数

新能源车使用经验浅谈之三:浅析电池非正常续航短的原因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15369-1-1.html

网友A:
"这个阶段速度还比较高的话松电门会发现车速反而有点增加的感觉"
这个有点难理解,松电门,不应该油门减小吗?
油门减小,车怎么会加速?
调教问题还是仅仅感觉上加速其实没加速?

网友B:
认认真真的看完了,我的两轮电车完全没有上面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阶段速度还比较高的话松电门会发现车速反而有点增加的感觉"
这个有点难理解,松电门,不应该油门减小吗? ...

这个和油车一样的,我们速度很快的时候可以松油门用发动机制动,就是我们平时的油门控制速度,但是电车不一样,系统会实时的根据电门的位置和当前的车速进行比较判断,如果认为不应该加速了,则立即转入能耗反馈充电,但因为BMS在电池电量高的情况下会禁止充电,所以这个时候就类似于松电门就立即自动挂入空挡,车辆会依据路面的情况进入自由行驶状态,速度可能会增加。

可能我解释的不清楚,类似于油车靠油门控制时速在比如60的速度行驶,如果我们突然挂入空挡,则车辆可能会有一种突然脱缰的野马的感觉

网友C:
我的车倒是没有这个问题。

理论上行驶途中是不会100%的,毕竟你起步就费了不少电了。但是对动能回收肯定是比较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认认真真的看完了,我的两轮电车完全没有上面的问题

理论上来说还是有上面的问题,但是因为你少了两个轮子,就少了50%的感觉,又少了方向助力,就又少了50%的感觉,所以加起来你就没感觉到那些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车倒是没有这个问题。

理论上行驶途中是不会100%的,毕竟你起步就费了不少电了。但是对动能回收肯定是 ...

其他的车不清楚,但是90%以上的电量,BMS是禁止反馈充电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其他的车不清楚,但是90%以上的电量,BMS是禁止反馈充电的

我的江淮7S车96%以上,能量回收系统不工作。低于这个数刹车加收能量。速度低于7公里每小时,能量回收不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江淮7S车96%以上,能量回收系统不工作。低于这个数刹车加收能量。速度低于7公里每小时,能量回收不工 ...

这个估计你的电池很大,上百度电,所以在电池比较多电量的情况下BMS也允许向电池反馈充电,但是会限流,另外低于7公里不是回收不了,而是这个速度下发的电压太低没法逆变成需要的电压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估计你的电池很大,上百度电,所以在电池比较多电量的情况下BMS也允许向电池反馈充电,但是会限流, ...

我的五菱mini 13度的电,也是剩余电量达到96%以下开启动能回收,松电门就会有类似油车的发动机制动感,踩刹车回充电流会加大。这个车有节能模式和运动模式,节能模式基本上跟油车带档滑行体验很接近了,比较顺畅,没有抖动之类的。而运动模式松油门有带点脚刹的那种感觉,加减电门时比较冲,开起来不太舒服。当车速低到5km/h以下回收关闭,就会像空挡滑行一样,切换时有点自动加速的感觉,实际上并没有加速。

网友F:
学习了,下次充电看看我的哪吒upro数据

网友G:
学习了,我的车倒是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H:
还在犹豫着要不要换电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五菱mini 13度的电,也是剩余电量达到96%以下开启动能回收,松电门就会有类似油车的发动机制动感,踩 ...

可能每个厂家的BMS设置不一样,其实主要是选用的电芯不一样,同样的动力电池有的可以10C放电2C充电,我的车根据数据看只能最多3C放电0.5C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F:
学习了,下次充电看看我的哪吒upro数据

发上来大家看看嘛

楼主:
引用 网友G:
学习了,我的车倒是没有这个问题

嗯,可能应该是各个车的控制系统不一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还在犹豫着要不要换电车。

其实如果一年下来不跑长途都是市区内还要行使两三万公里以上才划算,否则真不划算,保险费用是按补贴前的价格算,比油车贵很多,

楼主:
电池大的可能上百度电,我的才40度不到

网友:
我的是磷酸铁锂 460v
460 / 3.2
算下来好像是144串?
充电功率可以 60kw
120a  499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