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拆个门锁,上油

楼主(2022-05-23):
门锁是做门的时候一起弄的,手感不好,很涩。最近一按就有吱嘎吱嘎的声音

很简单,门外没有锁芯,直接拧就锁住

拆掉,门的铝材厚度还行

锁,就上了这么一点点油,难怪会吵。那点油应该是厂家上的吧,安装门的工人图省事根本没上油,该润滑的地方没润滑到位
1499346
上油,让所有运动的地方都被润滑

安装回去,完全静音,手感相当顺滑。垃圾质感瞬间消失

网友:
门锁上油一时爽

网友:
wd40一顿乱喷

网友:
自己家的东西就是舍得加油,

网友:
如丝般顺滑

网友:
别加太多油啊

网友:
你这加的什么油?

网友:
这黄油抹的好难看

网友:
上点润滑脂好用多了。

网友:
黄油加得太多了吧。

网友:
wd40乱喷  感觉就可以了

网友:
黄油太多了也不好,容易吸灰

网友:
还有门的合叶那里建议也可上点黄油,卫生间潮湿,时间长了也会滋滋响。

网友:
这就上神油,马上见效,用个成语叫什么,立竿见影

网友:
黄油抹的太多,灰多了像腻子一样又黑又难清理。

网友:
换完后质感提升!

网友:
我就太懒了,不想拆,直接就WD40,,

网友:
油不怎么好

网友:
应该在部分结构采用POM自润滑塑料,避免上油吸灰尘问题,或者试试摩擦地方用聚四氟乙烯生料带。

网友:
'便宜的门厚度不行很容易坏,锁也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