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音响加装蓝牙模块

楼主(2022-05-23):
改蓝牙音响第三台!很好用,没杂音!

网友A:
这个28型号大概10来块1个,最好再多花个3块多加个bs0505隔离电源以防止共地噪音,或者另外用手机充电头供电

网友:
蓝牙模块有讲究的,便宜的产品只支持SBC、AAC,好点的能支持aptX(包括aptX、aptX LL、aptX HD以及aptX Adaptive)、LDAC、LHDC,正所谓一分钱一分货,如果买了低端的蓝牙模块,即便手机再高级也发挥不出好音质来。

网友:
各花入各眼,这个听个响,不过白菜价

网友B:
看这种音箱就知道了是听个响系列,aptx也发挥不出来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28型号大概10来块1个,最好再多花个3块多加个bs0505隔离电源以防止共地噪音,或者另外用手机充电头供电 ...

用的就是5v1A的充电头

楼主:
5v 1A充电头供电,改了三台了,都是用的充电头,没有杂音,音质是看音响吧,和蓝牙没多大关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这种音箱就知道了是听个响系列,aptx也发挥不出来什么

不听响,还能干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链接吧

Tb荣泰宏业科技,这是我第一买的卖家,他的有开机语音提示和连接提示,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第次不是在他家买的没有语音提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Tb荣泰宏业科技,这是我第一买的卖家,他的有开机语音提示和连接提示,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第次不是在他 ...

有空了也把我的闲置音箱改个玩玩

网友:
我也改了几个,有的没有杂音,有的即使独立供电也有杂音,真是奇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Tb荣泰宏业科技,这是我第一买的卖家,他的有开机语音提示和连接提示,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第次不是在他 ...

改音箱特烦这种提示。

网友:
有几个蓝牙板子,参考下学习

网友:
用蓝牙就是为了方便,什么音质 不音质 的,差不多能糊弄糊弄耳朵就得 了

楼主:
把5v正极接这里,有两台音响都是接这个口,还有可能用的充电头质量不好!

网友:
我用这个模块改的外置的,愿意插哪个音箱插哪个

网友:
音响就是由后级来决定前级,楼主这个功放,配这个蓝牙很合适。

网友:
看着不错的呢

网友:
我也改过,那最新5.0版本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