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条1000多元的瑞士TESA GT21 03210904 电感测头/位移传感器

楼主(2022-05-23):
想不通这种线这么贵,国内还不好买,现用的这根不行了:划出的曲线很多杂波。
所以拆开看看内含什么高科技。

网友A:
三坐标是不是这个原理?

网友:
感觉就是一个滑动电阻,我也有几个但是没拆,我认为插头里是校准电位器。

网友:
这东西看着简单,想做出来还真没那么简单。
能做出来,和能用,是两回事,研发之路还漫漫啊

网友:
同样的东西就是没人家的好啊

网友B:
这玩意有容栅式 光栅式 电感式 压感式 三角反射式,这小玩意进口垄断的 国内目前可以做到0.002mm分辨率 0.008mm精度 但是不稳定,欧姆龙松下基恩士这些 可以做到0.0001mm分辨率 0.0005mm精度,但是分辨率在0.0008mm的 属于进口管制品,所以目前国内能从正规渠道买到的 精度最高的位移传感器是0.001mm f.s,实际上市面流通的还是1-2um分辨率的比较多 精度大概在5um-8um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坐标是不是这个原理?

三坐标原理上通用 实际上复杂很多,涉及几何误差 温漂误差 各种补偿算法 ,系统下来很复杂

网友:
修修还能用?

楼主:
之前线断之类的可以修一下,如不是的话就修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有容栅式 光栅式 电感式 压感式 三角反射式,这小玩意进口垄断的 国内目前可以做到0.002mm分辨率 0.0 ...

真是专家来.在高精度方面,觉得我国至少落后100年

网友:
感谢分享 开眼了

楼主:
今天再拆条另一个牌子的线看看

网友:
看不出来这个东西还这么难搞

网友:
高级货,价格跟精度成正比!

网友:
校准调试最值钱,希望国内有兼容配件能便宜些。

网友(2024-06-22):
来学习学习开开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