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5星级酒店电话机(兴梓)猜猜它有几个配重的铁块?

楼主(2022-05-23):
最近在陕北出差,在一家5星级神木饭店看到一个做工和手感都不错的电话,拆之。发现这电话为了手感,加入铁块配重。

正面外观,按钮手感不错。

深圳产的

侧面边缘贴合整齐

底座,两个大铁块

纸盘喇叭,8欧姆,0.5w,听个响

主板大一块牛屎,跟数据端口连接

正面元件不多,可见电话机音频隔离变压器

底部元器件满满,手头没有工具清理,芯片型号看不清楚

手柄又是一块铁

第一次拿起时,就奇怪怎么那么重?原来一共3个铁块

以上完,本人M币负值,投币是让我继续拆的最大动力,谢谢观赏!

网友:
以前搞过酒店弱电,用的是西门子电话机。

网友:
这个配重还真不是为了坑人。
纯粹为了手感好一点。

网友:
产品不错,以前拆一台子母机时在母机里也有了几块配重铁块。

网友:
重一千克可靠性多十分

网友:
我也觉得,这个配重不是骗人的

网友:
用铁块不错了,我以前拆的有水泥块呢,这电话机做工还可以

网友:
配重应该是为了打电话不会被拖着动。

网友A:
楼主不厚道吧,住饭店的床,还拆饭店的机,拆也就拆了,还大言不惭地求币,好意思吗?想起前段时间办公室来了一位新同事,手脚有点多,喜欢乱翻乱看,差不多把每个人的抽屉都拉了一遍,连桌子底下深处不起眼的纸箱也要拉出来看看里面有什么,真没想到新来的都敢这样,后来大家直接找到领导把他给赶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厚道吧,住饭店的床,还拆饭店的机,拆也就拆了,还大言不惭地求币,好意思吗?想起前段时间办公室来 ...

已经无损复原,而且还把内部线给整理了一下

网友B:
不能让楼主上飞机,不然。。。

网友:
现在电路太小了,不得不加配重。

网友:
楼主应该设问:猜猜这话机的铁块共有多少公斤?

网友:
用铁块做配重算有良心了,这铁的价钱也不便宜,很多都是用的水泥块做的配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厚道吧,住饭店的床,还拆饭店的机,拆也就拆了,还大言不惭地求币,好意思吗?想起前段时间办公室来 ...

嗯,同感,比较反感手脚多的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让楼主上飞机,不然。。。

哎,在地面真的有幸拆过

网友:
真神奇,那么个小盒子就能和远在万里之外的人通话

网友:
走到哪拆到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同感,比较反感手脚多的人

哈哈,所以请直接把我拉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