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怎么知道这个USB测量仪准不准?

楼主(2022-05-23):
N年前坛子上推荐的这个USB测量仪,好像是炬为的,今天突然发现测不出电流了,于是拆开清了下灰尘,好像又可以了,但是这个测量值不知道准不准,用两个测量仪插一起,一个显示0.7X,一个显示0.3X这是什么鬼?

网友:
串个万用表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A:
都舍得用8毛ldo,却用5毛的mcu

网友:
用万用表测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不准就从硬件上校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舍得用8毛ldo,却用5毛的mcu

ldo差了容易坏mcu,mcu差点也就是不稳定。

网友:
用adc测电压的?

网友B:
买个电压基准仪来校对

楼主:
读书少,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电压基准仪来校对

电流不准

网友:
看相对值即可

网友C:
这多简单,只需要一个TP4056充电板(TC4056也行,之前买TP4056,结果发过来的是TC4056,一样用无所谓)和一个没电的锂电池就行,然后把线路连接好,对电池进行充电,测试仪串联在USB那里,  TP4056最大电流1A,这样做可以粗略判断,如果要维修的话也很简单,康铜丝两端一般会串联一些电阻直接进主芯片里,如果电阻损坏的话,也会造成测量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多简单,只需要一个TP4056充电板(TC4056也行,之前买TP4056,结果发过来的是TC4056,一样用无所谓)和一 ...

原装tp4056可以超到1.2A 把1.2K采样电阻改成1K就可以了 国产的4056质量参差不齐 最差的只有0.6A ,小芯片4054/4057也可以从0.5A超到0.6A

网友D:
用高精度万用表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高精度万用表测

买得起那个又怎么会用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得起那个又怎么会用这个?

不一定非得买啊?电流数据准不准,必须先有标准,那标准只能是用标准标定的仪器来判别,还有什么?

网友:
一般用用准的。百分之几的误差。

网友:
普通万用表串进去测量一下就知道,无需高精度。要那么高精度干嘛?

网友:
找个电阻,用USB的5V算算电流,然后看实际值是多少

网友:
设备本身也耗电,串联看是看不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