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安徽电信定制光猫 中兴ZXHN F610GV9 拆机

楼主(2022-05-24):
家里升级电信千兆宽带,运营商给更换了中兴 ZXHN F610GV9这款千兆光猫。自己网购了华为HN8245Q万兆光猫想更换,但是安徽电信好像只支持Gpon模式,经测试把华为HN8245Q万兆光猫原配Epon光模块更换成XGpon光模块,插上光纤后华为光猫的LOS灯闪红灯。请教度娘后,网上介绍XGpon和Gpon不一定通用。至此,自己更换光猫的想法只好作罢。

运营商送的猫肯定不怎么好,但还是好奇里面是啥样的,度娘的一番没找到中兴 ZXHN F610GV9这款的拆解,今天闲来无事把自家的拆了满足下自己的好奇心,也发给大家看看。

看下外观,因为是无wifi版所以简洁无比。
接口方面:
依次是光纤接口、三个千兆网口、一个IPTV接口、一个电话线接口、电源接口。
看下铭牌:安徽电信光猫采用的是Gpon网络标准。
卸下三颗螺丝,打开上盖板光猫主板便呈现在我们面前了。不出所料,主板“干净整洁”的很。
主板正面:
CPU上面有个又薄又小的散热片。
拆掉散热片便可清晰看到CPU型号:ZX279127S (中兴)
CPU参数:ZX279127/ARM A9 单核处理器/主频800Mhz
内存:海力士内存颗粒,编号H5TQ4G63EFR,规格: DDR3,512M。

补充内容 (2022-7-6 18:20):
光通讯驱动芯片GN25l95,传输速率2.5Gbps。

网友A:
很多元件没装,估计是wifi部分

网友B:
家里还用的百兆的,什么时候升级千的就好了

网友:
不错全千兆的

网友C:
650去掉无线就是610,线路板一样

网友:
万兆光猫,估计olt支持也要配数据才能用

网友D:
GPON和XGPON在OLT侧就不一样 除非他已经开始XGPON改造 换了兼容的单板 不过你可以吧XGPON猫设置为GPON猫的吧

网友E:
这个中兴的猫    能管理吗?

网友F:
千兆电信网不是应该配万兆光猫吗?投诉网速不达标,要求电信换万兆光猫

网友G:
换之前没看自己原来光猫什么制式的麽,然后升级万兆猫之前你要问1000号,你所在的小区支不支持万兆光猫

网友:
运营商配备的网络终端一般都是大品牌产品,相对比较耐用。

网友:
买一个不便宜,还好是免费送的

网友:
定制产品质量一般都不错,就是有时使用权限受到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元件没装,估计是wifi部分

是的,右下角的一块就是wifi部分,元件没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家里还用的百兆的,什么时候升级千的就好了

宽带用了9年了,去年免费升级的,3年内不能退网。

楼主:
引用 网友C:
650去掉无线就是610,线路板一样

说的对,主板左下角的型号就是F650GV9,换了个马甲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D:
GPON和XGPON在OLT侧就不一样 除非他已经开始XGPON改造 换了兼容的单板 不过你可以吧XGPON猫设置为GPON猫的 ...

还真有个XGpon的光猫,但是不知道在哪设置,使用TELNET工具连接进工厂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中兴的猫    能管理吗?

管理是说哪方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千兆电信网不是应该配万兆光猫吗?投诉网速不达标,要求电信换万兆光猫

确实是不达标,测速最高能跑的600兆。不过安装前装维师傅说了:我的套餐升级为千兆,但是所在小区由于设备和线路问题没有千兆覆盖,只能跑到500-600。不知道是不是忽悠我。

楼主:
引用 网友G:
换之前没看自己原来光猫什么制式的麽,然后升级万兆猫之前你要问1000号,你所在的小区支不支持万兆 ...

因为升级千兆宽带,一般都直接给配万兆猫,但装维只给配了这个“风干”的设备,说公司自动给配的。估计问10000号,他肯定也会说不支持。自己不甘心,折腾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