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个2258xt bic4固件

楼主(2022-05-23):
ID如图

网友A: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Pts1hFBrbWQhCN0lHS6YgQ 提取码: aqia

改了一个参数,用这个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Pts1hFBrbWQhCN0lHS6YgQ 提取码: aqia

改了一个参数,用这个开 ...

十分感谢,成功了,是吧6B那个参数改了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成功了,是吧6B那个参数改了嘛?

是,改ID和Flash Interface

网友:
EB是带狗,6B是不带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改ID和Flash Interface

十分感谢,我可能当时改错了,一直报错

网友(2024-01-25):
请教楼上两位大佬
内存ID 45,3E,99,B3,7A 用哪个开呀
改ID和Flash Interface
EB是带狗,6B是不带狗  这两句听不懂
拜谢 拜谢

网友:
SM2258XT(AD)_TSB-BiCS4_PKGU0114A_FWU0104A0 98, 3E, 98, B3, 76, E3
这不都现成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