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雷力讯电扳手电池给联想笔记本电脑20V供电试验-续航测试

楼主(2022-05-23):
之前论坛看到无刷电扳手35¥,剁手一台吃灰,家里的联想笔记本用了十年了,电池衰减。
电源是20V4.5A,电扳手是5串锂电,正好也是18.5-21V,理论上可以给20V设备供电,网上搜了一下有说可以,有说不行,我决定亲自试试看。
用CMD命令查看电池损耗,原配50394mah电芯,只剩72.7%,大约续航1.5h.

正常连电源工作,开网页视频和文档,以及下载,cpu使用率其实不算高

特地安装了神器AIDA64查看电池状态,跟系统命令行跑出来的数据相同,

这是正常工作状态CPU的功耗,整机功耗40-50W左右,老机器比较费电。

铺垫了半天,开始上主角,电扳手电池包,5串,1300mah,测试前先充满电,20.56V

制作一根DC插头,直接捅进笔记本供电插座上

输出用了两根插簧片,右边是负极,原配笔记本电源露脸

测试结果,9:18开始由电扳手电池直接供电,显示外部电源插入,证明21V电池可以给20V设备正常用。

期间正常使用电脑,下载文件,开网页视频。模拟正常办公

最后使用了35min后提升电源断开,因为电池包有保护板,电放完毕后会断开输出,计算一下平均功耗45W左右,电池包能量26Wh,工作时间0.6h计算,基本靠谱

最后,证明吃灰的雷力讯电扳手5串电池包可以直接给20V笔记本直接使用,并且能正常用尽电量,直到保护板动作,续航增加35min。
如果自制2并5串的电池包(2600mah 18650电芯),电芯能量能达到104Wh,续航时间可以达2.4h以上。
那么问题来了,原配笔记本电池是2并3串。容量是5600mah,62Wh,续航可以2h,我猜应该是笔记本在内部电池供电时会切换到低功耗模式省电。
对此大家有什么看法呢哈哈?

网友A:
楼主骚操作

笔记本为啥要依赖电池,插电用不香?

网友B:
内置电池会有优化,外供电不会

网友C:
我的雷力讯扳手五串电池一直吃灰,一直用后配的15节的电池,那个五串电池力太少用几下就没有电了。

网友D:
这是拿笔记本当放电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骚操作

笔记本为啥要依赖电池,插电用不香?

闲的,哈哈,反正有吃灰的电池,为停电作准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拿笔记本当放电仪了。

实验证明笔记本供电范围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雷力讯扳手五串电池一直吃灰,一直用后配的15节的电池,那个五串电池力太少用几下就没有电了。 ...

15节电池有点重啊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置电池会有优化,外供电不会

会降频省电的

网友E:
差1-2v电压肯定能用,我还是过给16V笔记本用19V适配器一样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差1-2v电压肯定能用,我还是过给16V笔记本用19V适配器一样没事。

胆子挺大哈哈哈一开始我还担心21V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骚操作

笔记本为啥要依赖电池,插电用不香?

万一停电还能用呢

网友:
当移动电源不错。

网友:
来人啊,把这个开外挂的拖出去重打五十大板

网友:
还能这样玩看来这个电池还可以啊

网友F:
将电扳手电池扩容,三并五串。

网友G:
用光伏充电,然后取过来充手机,笔记本,用完再充,多余的电池就是用来储电的

网友:
我猜应该是笔记本在内部电池供电时会切换到低功耗模式省电。---

我很赞同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将电扳手电池扩容,三并五串。

好主意,
不过那样的话扳手变得好重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光伏充电,然后取过来充手机,笔记本,用完再充,多余的电池就是用来储电的 ...

木有光伏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