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ipad2改驱动板输出背光问题?

楼主(2022-05-23):
自用ipad2想到改vga输出,就在某宝买了一个vga输出驱动板,今天搞好后很开心,但是亮度太高,就调节亮度,但是亮度调节后产深黑,不像手机那种自然背光变暗,于是问卖家说不能背光调节,是软件调节的,我又问了一家也说不能背光调节,软件调节亮度后的没发看!请问给位大神你们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卖家也知道这个问题,他们也没有办法。

网友:
估计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A:
给背光并联电阻分流降低亮度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背光并联电阻分流降低亮度试试

不敢搞,不知道哪里背光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敢搞,不知道哪里背光

屏幕都能改造了,背光还搞不清楚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幕都能改造了,背光还搞不清楚在哪里?

我都买的驱动板,直接插上去的,请教下你怎么搞

网友A:
试一下能不能进工程模式,那里有很多调节模式的,我之前的驱动板装上感觉颜色怪怪的,后面自己百度找资料进工程模式调一下颜色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一下能不能进工程模式,那里有很多调节模式的,我之前的驱动板装上感觉颜色怪怪的,后面自己百度找资料进 ...

就5个按键,如何进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5个按键,如何进入

要看什么型号的驱动板,百度找资料,要不问问卖家,我那个几年前试过,现在忘了怎么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什么型号的驱动板,百度找资料,要不问问卖家,我那个几年前试过,现在忘了怎么搞。 ...

卖家说驱动板不可以调节背光,你这样搞有什么用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卖家说驱动板不可以调节背光,你这样搞有什么用呢?

工程模式也许可以设置屏幕亮度,试试看有没有,我的是V59系列驱动板,按下面的教程设置的,你看你的驱动板是那种类型的找找有没有设置教程。
http://www.gzweix.com/article/sort0250/sort0520/info-298674.html

网友B:
驱动板的背光电路,测量一下电压和电流 然后逐步的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驱动板的背光电路,测量一下电压和电流 然后逐步的降低,,,

卖家说板子的背光不能调节

网友:
?显示器24寸杂牌全新成品才200多,这玩意几十出掉就行

网友:
我们也不懂,看看热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程模式也许可以设置屏幕亮度,试试看有没有,我的是V59系列驱动板,按下面的教程设置的,你看你的驱动板 ...

都没有遥控器怎么进入

网友A:
引用 楼主:
都没有遥控器怎么进入

我这种板子要遥控器,其它的不一定要遥控器,不知道你的什么板子,还得百度找资料看看,没有就没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种板子要遥控器,其它的不一定要遥控器,不知道你的什么板子,还得百度找资料看看,没有就没办法了。 ...

解决了,什么都不用做,只需要修改红蓝绿三色为一样的数字例如28就可以降低亮度了,原理就是白色是由各种颜色混合的,譬如天空!

网友C:
引用 楼主:
解决了,什么都不用做,只需要修改红蓝绿三色为一样的数字例如28就可以降低亮度了,原理就是白色是由各种 ...

那还是调节的液晶比例,其实背光灯亮度还是没调节,可能是板子设计的时候粗糙,弄出来糊弄糊弄,便宜点卖,坑到一个是一个,也有可能卖家嫌烦或者根本就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还是调节的液晶比例,其实背光灯亮度还是没调节,可能是板子设计的时候粗糙,弄出来糊弄糊弄,便宜点卖 ...

可能是吧 就没有想到搞背光  半成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