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解,改装10元的LED灯

楼主(2022-05-23):
拆解,改装10元的LED灯

2018年10元在网上买的,拆过么弄明白。一直吃灰中。
今年带回家挂在院子中,亮了一段时间不亮,后被神兽取的时候摔坏了。
有时间拆开改装下。

2018年的照片

当时记得有人发过,

原理图是在网上找的,发现是错的 https://www.cirmall.com/circuit/14995/

重新画一个。

现在有一个问题,晚上不感应了
请教论坛玩家

网友A:
晚上不感应了和自带的光伏板有关

2022年5月23日23:00:06

网友B:
这个改动有些大,愿意的话,先检查一下开关是否接触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改动有些大,愿意的话,先检查一下开关是否接触良好?

晚上灯可以微亮,就是不感应

网友:
能物尽其用。

网友:
太阳能庭院灯按键开关最容易接触不良,买了一个当手电用,结果不久按键问题,就闪的厉害。

网友:
  大手术呀

网友:
外挂的电池包还可以加大

网友:
这种灯真没必要这么改的,用一句俗话来讲,不然就是,酱油贵过鸡了,只需要给锂电池增加一个保护板防止过充/过放就行了,我捡过一个这种廉价太阳能灯,里面电池都充爆炸了,固定电池的挡板都炸烂了,两个18650负极那里都鼓的不像样了,估计是长期处于感应模式,很省电,电池电一直是满的,直接充爆了,看你这个是手动开关的,应该不用担心,电量耗尽以后,晚上不自动开灯,如果是那种电子开关的,就不好改了,电量过低,保护板断电之后,再加电,上电之后默认是关的

网友:
改得好,支持折腾,不在于它价值,能修好了是高手

网友:
五节18650吗?这小板子会充不满吧?

网友C:
好家伙,牛逼。把这么多垃圾滴胶光伏板并在了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家伙,牛逼。把这么多垃圾滴胶光伏板并在了一起

这些光伏板是在17年的时候手贱,花111买的,以支持会到现在。
我也很佩服当时的果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晚上不感应了和自带的光伏板有关

2022年5月23日23:00:06

光伏板盖住,灯会微亮,控制芯片第9脚有0.6V电压,

开关断开在闭合灯会亮,第2脚有2.0V左右电压,通过电阻有0.8V左右的电压。
接感应的脚有0.6V电压,
亮大约16秒,又会微亮,无感应了。

网友:
改动有点大

网友:
元件不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