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解码功放好在哪里?NIRO SPA600

楼主(2022-05-23):
这个货采用数字电路来处理的,到底好在哪里?光纤信号输入进行处理再还原出来双声道。

网友:
光纤没办法用模拟解码

网友:
数字功放效率高,抗干扰强一些。

模拟信号在进入功放之前就容易被干扰失真;而数字信号抗干扰相对好很多。

但是很多数字功放是假的,也就是数字信号进入后,会先解码成模拟信号,然后音效处理,在到功放部分进行数字编码成数字信号放大,然后再输出为模拟信号,这种就得不偿失了,没意思。

网友:
只知道效率高,模拟信号转来转去不是好事

网友:
体积小,保真,还原好

网友:
数字的1就是1,如果是0说明数据损坏,但模拟的信号高点低点宽点窄点还是信号,如果有干扰就会体现出来。

网友:
好处多了去了,上万元的信号线省下了,hi-end前级也不要了

网友:
优点就是体积小,功率大,效率高

网友:
3楼讲的很对,光纤传输的抗干扰能力强,如果整个音响系统中间AD、DA转换的环节尽量少些,保真度就好点,这个机器看起来就是提供一个接驳数字信号的功能。末级看散热片应该是数字功放ic,特点是效率高,损耗小,音质么,无论如何也赶不上纯甲类的。

网友:
传输无损信号,但是都是电子音,没有模拟信号的感觉

网友(2022-07-04):
现在音乐回放,怎么也绕不开AD DA转换,所以有采样率,对音乐的还原都是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