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移动魔百盒蓝牙遥控

楼主(2022-05-24):
偶然得到一个移动魔百盒蓝牙遥控

不会配对,特意百度了一下,要同时按住菜单和返回键配对。蓝牙遥控就是好用,不用对着盒子按,缺点两个:一是因为我的cm211-1刷过机,最近语音不能用,总是提示未授权,二是没有数字键有时候挺麻烦,比如设置WIFI密码等要数字输入,还有当贝桌面快捷键自然也是没法设置了。
背面

小孔里是咪头......
还是拆了裸一个吧。。。

打开电池仓,底部卡扣开始撬,没有螺丝很好拆,配件拼盘。

按键背面

遥控主板锅仔片

遥控主板背面线路

有一个ic

一个芯片有瑞昱和讯飞标志,大概是合作开发的吧
没有了。。。

网友:
做工粗糙的样子

网友A:
这是红外和蓝牙双控的吧,头子上面的管子不会就是一普通的发光二极管吧?

网友:
我看到这种遥控器里面的MIC有的只有芝麻粒大小,金色的。对码配对是通过同时按住菜单键和返回键设置的。配对设置后还可以遥控大多数安卓的手机,并且按键还是真实对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红外和蓝牙双控的吧,头子上面的管子不会就是一普通的发光二极管吧? ...

是的,红外+蓝牙双控

楼主:
是用了很久了

网友B:
我也有很多坏的遥控器,没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很多坏的遥控器,没拆。

我这可是好的

网友:
关机了就只能用红外开机,但是能用蓝牙关机

网友C:
移动魔百盒想升级一下,从来没成功过

网友D:
不喜欢这种样式的遥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移动魔百盒想升级一下,从来没成功过

升级啥?是刷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喜欢这种样式的遥控

因为没有数字键吧

网友:
正解,而且手感也不适应

网友:
双控功能还是挺好的

网友C:
对,想刷成其他系统,移动到期

网友:
硬封芯片,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想刷成其他系统,移动到期

很好刷的,坛里很多大师

网友:
买的光板不能遥控菲讯n1。

网友:
这个是带语音的,我也有个这样的魔百盒,但还没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