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求点序AS2258 镁光颗粒开卡软件

楼主(2022-05-24):
一个新入手小白,开始的开卡之路就路遇小坑,黄鱼收了一个英诺达固态120G,以为小厂也就是用慧荣主控,结果到货拆开一看点序2258,镁光颗粒,据说是海归搞得固态硬盘厂,号称群联的小弟,直接蒙圈了。求各路大神赐开卡工具,感谢!!!QQ邮箱1203322496
下面上图:

网友:
下面的帖子就有,你往下看看

楼主:
已有软件,设置不好,老是报错。开不成

楼主:
经过各种测试,已开成,直接上图。

工具:AS_SSD_MP_Tool_V0206,还是不大会上传附件。回头补上

楼主:
经过各种测试,有问题,用一会儿闪退,检查RDT完的log过不去,哪位大神知道如何解决。

速度还可以,跑圈过不去,原因闪退,重进

楼主:
AS2258使用说明

楼主:
掉固件严重,如何解决。换。。。。。。。

楼主:
英诺达ST500  120G  点序2258 工具AS_SSD_MP_Tool  V1116 _V0206   BOKBV0208 颗粒镁光;已成功开卡的。发不过去,太大了。私信我弄个50M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