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为什么现在的手机电池不能更换?

楼主(2022-05-24):
之前的说法是手机设计成不可拆的电池可以减少接口占用的空间,提高机身空间利用率,而事实上,接口只是从竖着改成了横着装在主板上,并没有节省空间。这种方式好像是从苹果开始的,因为不可拆,所以手机大概率会一直保持在线,哪怕是关机的时候,苹果手机依然是在运行的,就像常用的GPS追踪器一样,当然,现在的安卓也有这样的功能,只是安卓是开源的,做了什么可以被追查到,而IOS是闭源的,干了什么,只有苹果知道,细思极恐。

网友:
分析在理,苹果不学好!

网友:
国家强制要求可更换就好了。

网友:
欧盟不是今年有个法律要生效了?强制要求可以换电池?
都是学苹果的呗,这样换电池一般就会找官方换,价格高啊

网友:
这种技术所有国家都在用,斯诺登当年曾经披露过,但这新闻很短时间内就没有了,可见世界各国都已经在用了。还有一个验证的方法,哪怕你晚上关机,早上电量也会减少,疫情越严重的时间段,电量减少越多。

网友:
其实就是有人开始这么做,别人就有样学样,实际上不能更换的电池到底是不是更有效的利用空间,谁也不知道。

但是从另外一点出发,现在很多人的手机基本都是24小时待机状态,换电池这一行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其实已经不太需要了,而且在大功率充电效率的现在,至于安全,国内就更不用考虑了现在的人有哪个是真的能离开手机的?

网友:
电池不可拆卸是因为手机系统的需要,尤其一些高版本的系统无论苹果和安卓,在手机关机后,至少有三部分电路仍然在工作,如时钟,闹钟在不间断的。还有系统深度休眠(关机)时是可以空中唤醒的,另外GPS电源是持续工作的,会继续对位置信息响应。这些都是需要电池在岗的。现在的手机主板上再也见不到过去那种很小的锂电池(时钟电池)了。

网友:
最早的手机主板是有时钟备用电池的。现在手机都没有了。如果做成可拆卸电池的,确实空间就会被压缩,盖子的厚度、卡扣的位置、主板的保护等等,现在后盖都是薄薄的一层玻璃,无法做到可拆卸的强度。再者手机都病态的追求快充了,都干到100多瓦了,换不换电池的意义在哪?

网友:
现在的不都是可以拆的,只是拆起来麻烦。再说了,快冲都100多瓦了,没必要换。玻璃,陶瓷之类的后盖,做成卡扣之类的拆卸的话,成本会高。不可拆卸电池的接插件更稳定

网友:
手机电池内置最大推动还是能为生产和售后环节带来更方便的管理和增加利益,售后先不说,生产环节可以节省一个手机电池外壳,用软包即可,手机背板设计也可简化,还可以省一个机内后备时钟电池。

网友:
换电池有什么好,旧的技术真的有那么值得迷恋么。

以前的手机各个品牌一种充电接口,一根充电线都卖上百块,充电不方便,换电池我认为还行。现在的手机就两种接口,随处都能充电,充电线一块两块的都有,各种充电外围设备花样繁多,千元机标配快充,这些都不比换电池好么。

至于你说的追踪问题,我就不信可以拆电池时代的手机你是关了机还抠了电池的。

网友:
换还是好换的,就是麻烦。.以前电池容量小,才需要换,现在不需要。
况且放开了用,一天至少20000毫安才够,干脆就躺平了。

网友:
原因只有一个,增加了换电池的成本。

网友:
目前来看,换电池的唯一好处是在不想别人知道你的位置的时候,把电池取出来,这样安全部门就不能通过手机定位找到你了!

网友A:
问 为什么不吃饭 答 怕中毒
问 为什么要吃饭  答 怕饿死
因噎废食
怕手机泄露自己的位置  问题是你的位置有那么有用吗
为什么不说说丢了手机 如何找回手机

网友:
要紧跟时代进步的趋势,别食古不化。

网友:
什么时钟什么GPS什么节省空间什么更加稳定,都是扯淡,没有利益你看谁会这么做

网友:
因为电动汽车,强制迭代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 为什么不吃饭 答 怕中毒
问 为什么要吃饭  答 怕饿死
因噎废食

丢了手机能找回,你这是在讲笑话?

网友:
楼上网友说的有道理,现在不可更换电池最主要的是无法做到真正的关闭手机了,另一方面对厂家来说还简化了设计,并且因为不可更换电池,你更换手机的频率会更高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