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请教这款新威 BVIR电池电压内测测试仪 怎么接线

楼主(2022-05-24):
请教这款新威 BVIR电池电压内测测试仪 怎么接线

网友A:
这个简单:黑V-、蓝I-、红V+、黄I+;
开尔文夹:黑蓝色接黑夹,红黄色接红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简单:黑V-、蓝I-、红V+、黄I+;
开尔文夹:黑蓝色接黑夹,红黄色接红夹。 ...

OK 谢谢

网友:
这货多少钱请问

网友:
有何用?如何用?

楼主:
测量电池的内阻

网友:
干啥用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简单:黑V-、蓝I-、红V+、黄I+;
开尔文夹:黑蓝色接黑夹,红黄色接红夹。 ...

可以使用了  谢谢

网友:
学习了,看了几遍,也没有看到V+  V-  I+  I-,但通过接口看,是这样子的

网友:
没用过这样的仪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