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船用设备 24V内部共模电感烧了 可以拆了直接使用吗

楼主(2022-05-24):
船用设备  24V内部共模电感烧了 可以拆了直接使用吗

网友A:
不能,除非你放弃稳定性和emi保护

网友B:
拆了,换线重绕就行,线别太细,最好和原来一样,注意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除非你放弃稳定性和emi保护

好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了,换线重绕就行,线别太细,最好和原来一样,注意方向。

好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除非你放弃稳定性和emi保护

直接使用 线性电源 供电呢

网友:
铜线绝缘皮烧了,等于直连,已经不是电感了,是曝露电线。

网友C:
拆了之后就断路了,要用跳线连接起来
另外这么大个电感都能烧,肯定是严重过流了
确定板子的其他地方没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了之后就断路了,要用跳线连接起来
另外这么大个电感都能烧,肯定是严重过流了
确定板子的其他地方没问题 ...

设备原来是指标是 24V1A

网友D:
可以拆掉用跳线短路使用。或者找个脚位差不多的换一个上去,注意换上去的铜线比旧的粗一点比较好。

网友:
换一个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拆掉用跳线短路使用。或者找个脚位差不多的换一个上去,注意换上去的铜线比旧的粗一点比较好。 ...

好的谢谢

网友:
请移步寨品电源参观

网友:
把共模电感都烧了,说明谐波分量挺大的,所以取消电感,可能会出现别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