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金喜龙JXLB-80A多用途保护型快速充电机拆解简测

楼主(2022-05-24):
金喜龙JXLB-80A多用途保护型快速充电机,欣赏一下内部结构。简单可靠,故障率低

全机仅一块电路板,整流稳压给风扇供电

两块整流桥什么接法?

12V输出实测

24V输出实测

36V输出实测

48V输出实测

楼主:
空载12W左右,输出电压无滤波,所以实测显示偏低

网友:
看着功率好大呀

网友:
还是这种变压器耐用

网友:
电路简单,电压可调。

网友:
这种是最早的充电器,要人肉观察电压,不然容易冲爆电瓶。

网友:
充电功率真够大的

网友:
这里面最值钱的也就是这个变压器啦

网友:
变压器耐用。

网友:
变压器好大只越简单的东西越可靠,功能多坏的快

网友:
只要不锈烂,能用一辈子

网友:
这种充电机电流最大能达到多少呢?

网友:
高压侧调流/低压侧调压/2个硅半桥合成全桥整流/直流过流保护?

网友A:
牛是不小啊,好评

网友:
大环牛抽头调压 想坏都难。

网友:
这东西看着有年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牛是不小啊,好评

牛屎在哪?硅整流有牛屎么?来来来说清楚

网友:
这个东西真用在电瓶店故障率就高了,通常变压器烧糊,但非常方便,注意不超流可以用很久

这东西估计多数人以为整流器出来再分档12/24吧,其实不是

网友:
大环牛很亮眼,维护好,经久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