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松下滚筒洗衣机脱水咣咣响,换三脚架

楼主(2022-05-24):
前天发帖求助洗衣机维修,https://www.mydigit.cn/thread-314554-1-1.html
在“店西晓猪”等一帮热情的坛友帮助下,确定是内筒的三脚架损坏。
下决心继续拆,结果还真是,看下图,三脚架断的好彻底!!!!!!!!!!
为了让更多的坛友了解故障的原因,这里重新发帖。

继续拆内筒

取出内筒,三脚架断的那个彻底

两个法兰长一块啦

用锤子,费了好大事才把他们分开。

已经订货,回来装上就又可以服务几年啦!

网友:
塑料    锌合金?烂的真彻底

网友:
估计是锌合金,西门子洗衣机同样故障路过

网友A:
这属于是经典问题了,看见过不止一例三脚架损坏了,既然更换的话,别忘了,把桶里面洗干净再装回去,轴承和防水的密封圈也检查一下,如果不行了,也顺便换一下,避免返工

网友:
这也没架了,烂没了啊,

网友:
最讨厌锌合金,这种东西强度差,反复受力会产生裂纹,生锈会腐化,一无是处,

网友:
一般这个三脚架都是铸铁材质的吧

网友:
选用这种材料,真是失败。

网友:
铝合金材质,用洗衣粉和类似洗涤剂的快的五六年,慢的七八年就断了!换了好多了,都是这个毛病!

网友:
配件价格不贵,但人工大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属于是经典问题了,看见过不止一例三脚架损坏了,既然更换的话,别忘了,把桶里面洗干净再装回去,轴承和 ...

好的,谢谢朋友提醒。

网友:
我的LG洗衣机托架也烂没了,只能买了个替代品。

网友:
不烂厂家如何赚钱?现在的产品质量都有保障的,控制在几年坏基本差不了

网友:
体力活,这种故障相当讨厌,换吧耗时耗力,不修丢了可惜

网友:
铝合金的吧,真不耐用!

网友:
滚筒洗衣机说爱它真不容易!13年花了两千多买了太小天鹅的滚筒,一直好好的,期间拆洗过内筒两次,每拆一次都是工程量极大的!桶内壁那个肮脏程度真是让人服气!在第二次拆洗的时候发现三脚架腐蚀比较严重,有穿孔现象。直到去年,在淘宝花了一百多买了个三脚架、水封、还有所谓的进口轴承(假货!),花了半天时间换了上去,然后愉快地用了两个月,第三个月左右开始脱水的时候有明显嗡嗡嗡的响声,低速旋转的时候是没有异响的,这一刻我真的忍无可忍了!明知哪里故障我也不想再修了!直接买了台10公斤波轮,除了用水多点,衣服缠绕严重一点,其余都是优点。

网友B:
还有,建议想让它再战10年,那就把新三脚架裸露部位全部涂满玻璃胶试试,不让它接触到水应该能很耐用了。我新换的就涂满了,可惜轴承不争气两个月就嗝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建议想让它再战10年,那就把新三脚架裸露部位全部涂满玻璃胶试试,不让它接触到水应该能很耐用了。我 ...

谢谢提醒。也正如你所说的,他就没有啥优点,用两年淘汰算啦,换波轮的。

网友:
看来还是波轮的好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