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如何给这个LED控制灯板添加防干扰元器件呢

楼主(2022-05-24):
这块LED灯慢闪2秒频率控制板,在没有安装到摩托车上之前,线下11V-14.6V供电测试。2秒慢闪一切都正常。当时一旦装上车,车辆发动之后,2秒慢闪就会变成1秒一闪的频率了,自动提速了 这应该是受到了摩托车发电机的电磁干扰了。请问大神们,这个情况我该如何解决呢?

网友:
加屏蔽, 输入输出加磁环, 加电容

网友A:
你搞成4秒一闪的就解决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搞成4秒一闪的就解决掉了

好好的一个技术问题让你用脑筋急转弯的答案给解决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好的一个技术问题让你用脑筋急转弯的答案给解决掉了。

哈哈,希望能帮到楼主!

网友:
一般都是加屏蔽和加电容

网友:
串电感 字数

网友:
脑筋急转弯是个好的办法

网友:
点火线圈的高压脉冲干扰,加LC滤波和铁盒子屏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搞成4秒一闪的就解决掉了

厉害,这都能想到。

网友:
楼上的都是高手

网友:
开启摩托车发电机的电压高了,慢闪2秒频率控制板供电前加个  7805  7812之类的IC

网友:
这种还有储存芯片,是不是要写个程序?

网友:
0.5秒更加拉风。

网友:
加一级稳压电路

网友:
试试电源线串二极管外加电解电容

网友:
这个.最简单的办法还真是改成4秒的..

网友:
输入端子上加电容可能会有效果

网友:
比较的小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