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镍氢电池在充电的时候,有的温度高有的温度低?

楼主(2022-05-24):
这样的电池内部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A:
电池的内阻不一样+傻充吧。

网友B:
电池内阻不同,还有充电电流不同,最好的镍氢电池和镍镉电池的充电器是0.1C-0.5C可调恒流充电,充满检测是电压突降+温度检测

网友:
电流强度不一样吧

网友C:
慢充温度低,快充温度高,

内阻大温度高。

买几个倍量的口香糖电池,用松下CD随身听充电,直接给我充到1.5V,温度也不高,使用很稳定。

网友D:
镍氢电池充满,电压就不再上升
这时候继续充,充电器的能量就转化为热
停充判断不准,电流大小变化,就会造成电池温度不一样

网友E:
感觉判断镍氢电池充满没有太好的技术(简单易用的),就是不知道小电流过充对其寿命影响有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觉判断镍氢电池充满没有太好的技术(简单易用的),就是不知道小电流过充对其寿命影响有多大 ...

不要太纠结
以前看过一个拆解帖子,拆的是索尼原厂充电器,里面就一个恒压输出串个电阻限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的内阻不一样+傻充吧。

内阻大的,充放电就热一点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内阻不同,还有充电电流不同,最好的镍氢电池和镍镉电池的充电器是0.1C-0.5C可调恒流充电,充满检测是 ...

哦,就是电流一样电阻不一样,发热功率就不一样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慢充温度低,快充温度高,

内阻大温度高。

哦 明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镍氢电池充满,电压就不再上升
这时候继续充,充电器的能量就转化为热
停充判断不准,电流大小变化,就会造成电 ...

没充满的时候也有些热。

网友:
旧电池容易发热。

网友F:
四节电池充电,三节充满了,还有一节充电灯还亮,这节电池还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四节电池充电,三节充满了,还有一节充电灯还亮,这节电池还发热

都没充满时,有的热有的不热是怎么回事?

网友:
当然啊,电池新旧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D:
镍氢电池充满,电压就不再上升
这时候继续充,充电器的能量就转化为热
停充判断不准,电流大小变化,就会造成电 ...

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