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哪位大师能解读一下如何看颗粒坏块呀?谢谢!

楼主(2022-05-24):
SSD玩了一段时间了,对坏块还是稀里糊涂,下图是IS903读取的数据,请问图中A、B、C三处的数字如何解读呀?具体坏块看哪个数据呢?
这颗粒是东芝256G的1EFKBA,这种坏块情况如何呢?是否有点多了?碰到坏块多了如何处理呢?谢谢!

网友A:
芯片出厂时有969个坏块,然后根据你量产时的设置再次筛选出了567个不符合你要求的块也算作坏块,其中有真坏的和速度过慢或者校验不过的,一共1536个坏块。
那134就不清楚了,好像每次量产这个数字都会有点变动,上次拆了个MLC的SSD做了两个双贴64GB优盘,每个优盘坏块也才500多个,你这个芯片不怎么样。

网友B:
903的坏块管理机制有点玄学,在46en上开0新增的颗粒,上到903上,直接开出来,跑一圈就有很多新增(校验是能过的,而且不掉速)。

我最近开903,不管啥颗粒,啥制程,我都开扫描,开完扫描之后的903,用起来就很少涨新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出厂时有969个坏块,然后根据你量产时的设置再次筛选出了567个不符合你要求的块也算作坏块,其中有真坏 ...

谢谢!你64G的盘都500多个,哪我这个256G的1500多也正常吧?我平时2246开的看到都只有十多个,以为这个不行了,看来两种标准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903的坏块管理机制有点玄学,在46en上开0新增的颗粒,上到903上,直接开出来,跑一圈就有很多新增(校验是 ...

范大师研究较为深入,感谢指点,看来,我用2246也还是开一下自检的好。前段时间对比过十多个盘,开过RTD的坏块数还是有变化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64G的盘都500多个,哪我这个256G的1500多也正常吧?我平时2246开的看到都只有十多个,以为这个不 ...

主控的性能ECC的等级不同,看的坏块数量当然不一样。
你看的十多个应该是坏块最多的那个CE的坏块数,确定多个CE的坏块看RDT结果比较直观。

网友:
B C 对应的是物理上的Bad Block,A对应的是SuperBlock的坏块,SuperBlcok根据你的Plane数,是1,2,4个Block的统称,部分指令操作的时候是以SuperBlock进行操作,这样速度快,这就是内部的交互。当然以上说的只是对于一般主控对NAND操作时的方式而总结的,银灿这里定义的是否为SuperBlock,我只是猜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