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接上一主题,重新开一贴。H25QFT8A1A颗粒开卡提示GPIO口错误

楼主(2022-05-24):
上一贴请大家给H25QFT8A1A颗粒验明正身了,遂去网上到处找专用包。国内几个网站都要米,咱也没有那么多。然后去国外网站扒了一个下来。开卡就提示GPIO口错误。土狗跳线我也跳了,设置应该不会有问题。大家帮帮忙看看。

楼主:
R23是跳了的。10K的电阻。

网友:
土狗是否虚焊了。

网友:
海力士颗粒要把toggle跳线拆掉

网友A:
看起来土狗没焊好,一头是翘起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土狗没焊好,一头是翘起来的

万用表量了,没有虚焊,等下试下把土狗拿掉看看。

楼主:
把土狗拿掉,顺利开卡。顺道给大家一下开卡工具。感谢各位!不要币的,有需要的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