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修了一个5V1A的小电源适配器

楼主(2022-05-24):
13003+431+光耦构型,故障是指示灯不亮,拆开测保险好的,三极管二极管都沒发现明显问题,上电测第二个初级最大电容无300V,再测第一个初级最大电容有300V,判断是二者间的3.3mH电感损坏,一测果然坏了,短接这个电感上电,指示灯亮,测输出电压5.2V。这个电感与二个电解组成派唉型滤波,不用对输出有影响吗?

网友:
纹波大点,充电影响不大

网友:
换一个电感肯定好点

网友:
多老的充电器。

网友:
这个电感坏的情况不多

网友:
经典电路,做工马马虎虎。

网友:
电感都能坏,感觉还是从里面锈坏的。

网友A:
有电感还是换一个的好,波纹太大了会引起触摸屏混乱……

网友:
短接这个电感对输出有影响,当一般电源使用影响不大。

网友:
简单的电源。

网友B:
rcc电源中稳压二极管作用是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rcc电源中稳压二极管作用是什么呢

控制输出电压。

网友:
前几天修理一个4口充电器,是整流滤波之后的一个磁环线圈损坏,手工绕制一个换上就好了。

网友C:
卡扣断了也能修复?

楼主(2022-07-09):
引用 网友A:
有电感还是换一个的好,波纹太大了会引起触摸屏混乱……

谢谢提醒,有合适的换一个。

楼主:
这坏的电感的尺寸量下来是0410,照着买来的比它小一圈,可能应该买0510的才对,不知我说得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卡扣断了也能修复?

试一试看吧

网友:
最常见的电路,也是成熟的电路。好多都有加减,影响可以忽略

楼主(2023-06-28):
前几天把电感换上,通电又烧坏了,不知何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