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晒上午到货的1.85的12W(好评还返1元),八毛五LED灯

楼主(2022-05-24):
频闪还是有的,降压和滤波的电路不会分析。。。请大神们指点如何解决频闪?

经过指点和尝试,加了个400V,4.7uf电解电容,成功解决频闪问题。

楼主:
我是不是应该在C1处加个电容啊,不知道加多大的好

楼主:
上两个芯片高清裸照

网友A:
老铁有链接不,我买个备用

网友B:
以前还是铝基板,现在都是普通线路板了,这成本压缩到了极致

网友:
这样的灯具一般就做个路灯,别用在房间,频闪对视力影响

网友C:
好家伙八毛五薅秃了

网友D:
同款灯板上周换到阳台了,C1加了个电容400V2.2uf,去掉了透明罩,加了大铝板散热,阳台很少开灯,应该能用个几年了!

网友E:
铝基板还是铝基板,尺寸大大缩水了,应该9cm只有最多10.5cm都号称12cm,9v的2835灯珠,摄像头离远点应该就不闪了,坛子里德迈长期在做活动2.5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还是铝基板,现在都是普通线路板了,这成本压缩到了极致

我敲了敲,应该也还是铝板

网友F:
经常有一元包邮的LED,买了好多个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铁有链接不,我买个备用

已经站内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铝基板还是铝基板,尺寸大大缩水了,应该9cm只有最多10.5cm都号称12cm,9v的2835灯珠,摄像头离远点应该就 ...

75*75,24个灯珠,一个应该0.5W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家伙八毛五薅秃了

好评返现,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款灯板上周换到阳台了,C1加了个电容400V2.2uf,去掉了透明罩,加了大铝板散热,阳台很少开灯,应该能用 ...

加电容,是不是电压只要400V,大小就无所谓了,是越大越好吗?加电容能解决频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经常有一元包邮的LED,买了好多个备用

我也这样想,不行就两个并联,弄个24W,就是不知如何解决频闪问题

网友:
线性恒流源,频闪是必然的,在C1处并一个耐压400V以上的电解电容,容量越大,频闪改善效果越好。

网友:
这种板子,功率12W,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烧LED。R2换个阻值大一点的,降低功率,耐用些。

网友:
继续薅羊毛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两个芯片高清裸照

400V6.8u的电容,2.2u的还是小了点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