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自制海能达TC-310对讲机写频线,省下24元。

楼主(2022-05-24):
收来两台海能达对讲机,试用了下感觉音质挺不错,不过由于没有写频,与我手上的其他对讲机不能对讲。
去某宝搜海能达的写频线,这个机型不是普通的K子头,是用miniusb充电口写频,我找来数据线连接电脑,提示未识别的USB设备,所以我判断,线芯总共4根,VCC,GND两根,其余两根不是D+和D-,应该是RXD和TXD。
既然这样就好办了,写频线一般是三根线,GNDRXD,TXD。找来一个CH340 USB转TTL,杜邦线,还有一个USB母口做转接,这里我不想剪断USB线,USB线还可以用来充电,这样就可以充电,写频两用了。

焊接连接完成,打上我最爱的红胶。

连接对讲机和写频线。

顺利读取机器频道信息。

最后附上我的无线电台执照,在这里提醒大家,玩无线电要正规合法,要去当地无线电管理局办理操作证,和电台执照后才能发射。

网友A:
10年时老板给了一台 宝丰的带个小屏幕很多数字按键对讲机。13年无聊给拆坏了扔了。 17年朋友又给了一台十分简单的宝丰对讲机。这次扔箱子里再也不拆了,等待下一个对讲机的到来。

网友B:
牛B牛B,电台执照好评,不像我们一样就会黑怼。

网友:
合法发射哈哈

网友C:
有证就是好,有安全感,现在的年轻人呐,,都是先上车后买票。

网友D:
有证操作,不过只要不建发射台应该没证也没关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证操作,不过只要不建发射台应该没证也没关系吧?

当然不会没关系,不考证只能用民用频道,去考个证就知道了

网友E: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F:
记得这无线电台执照是有有效期,到时间要审核。

网友G:
有技术真好,自己动手,用着顺手,用着放心。

网友:
只用三根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年时老板给了一台 宝丰的带个小屏幕很多数字按键对讲机。13年无聊给拆坏了扔了。 17年朋友又给了一台十分 ...

有一对出去玩很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牛B牛B,电台执照好评,不像我们一样就会黑怼。

有时间还是考个证好,题库非常简单

楼主:
哈哈,是的,为了玩手台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证就是好,有安全感,现在的年轻人呐,,都是先上车后买票。

暂时还没遇到查的,不过有证不怕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证操作,不过只要不建发射台应该没证也没关系吧?

操作证相当于驾照,执照相当于行驶证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省钱就开心

楼主:
引用 网友F:
记得这无线电台执照是有有效期,到时间要审核。

是的,我这个到25年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技术真好,自己动手,用着顺手,用着放心。

谢谢,这个网上还没看见写频线拆解的,我这里抛砖引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