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台湾固纬GPR-6030D直流可调电源

楼主(2022-05-24):
前两天在海鲜市场购得一台7成新60V  3A  固纬6030-GPR6030D直流可调电源,经简单测试,工作完全正常。按照惯例,拆解分享一下,并顺带内部除尘、外壳清理污垢,最终成8成新。

重量9.2公斤,运输没有损耗

外观,后面是散热器,这种不带散热风扇,属于静音型的

先拍顶视图,下面分块拍照

全球电压选择开关

里面有几组连接线,到变压器,可以选择不同输入电压,适合全球电压

EMI滤波器
作用:EMI滤波器设置在220V交流电进线与整流电路之间,用来滤除市电网中的电压瞬变和高频干扰,同时也防止开关电源中的开关管产生的高频干扰传输到市电网中,形成对其他用电器的高频干扰。

侧面特写

电源变压器,上面有一个标签1710,应该是17年10月生产的

初级多抽头绕组

铁芯规格114mm

叠厚60mm
经查询,114*60铁芯 视在功率是290VA

电源整流滤波、电压、电流调整板特写

整流桥,安装在散热器上,可以充分散热

电源调整板子上有2个一样的运放块,型号是LM741CN
LM741是一种应用非常广泛的通用型运算放大器。由于采用了有源负载,所以只要两级放大就可以达到很高的电压增益和很宽的共模及差模输入电压范围。本电路采用内部补偿,电路比较简单不易自激,工作点稳定,使用方便,而且设计了完善的保护电路,不易损坏。LM741可应用于各种数字仪表及工业自动控制设备中。 一个LM741运算放大器是直流耦合的高增益电子电压放大器。它内部只有一个运算放大器。运算放大器IC用作比较器,比较两个信号,即反相和非反相信号。该IC的主要功能是在各种电路中进行数学运算。运算放大器具有很大的增益,通常用作电压放大器。LM741可以采用单电源或双电源供电。

电源调整板上还有一个 LM301AN  单运放
工作电压Min.(V):±3工作电压Max.(V):±18带宽GBW(典型值)(MHz):1转换速率(典型值)(V/us):0.500输入失调电压(25℃,Max.)(mV):7.500输入偏置电流(Max.)(nA):70最大工作电流ID(mA):1.800共模抑制比(Min.)(dB):90噪声电压(典型值)(nV/rtHz):-通道数:1电源供电方式:双封装/温度(℃):PDIP-8/0~70

电源调整板上 还有一个 2SD313L 三极管和 7815 稳压块

电源调整板后面是 4个 ON 金封 MJ15015G,安装在散热器上

AD转换板,上面有2个 ICL7107CPLZ     和 5v 稳压块
ICL7107CPLZ
采用40引脚DIP封装的高性能,低功耗,3.5位A/D转换器。它包括七段解码器,显示驱动器,参考和时钟。ICL7107直接驱动仪器尺寸的发光二极管(LED)显示屏。它具有自动归零至低于10?V,零漂移低于1?V/°C,输入偏置电流10pA和翻转误差低于1个计数的功能。真正的差分输入和参考电压在所有系统中都有用,但在测量称重传感器,应变仪和其他桥式传感器时,给设计人员带来了不寻常的优势。

收工,开机,最大可调电压63V  可调电流3.2A

电压调整时,分别在 16.5v  30.5v  45.5v  里面的继电器跳变,调整电源变压器输出电压选择

谢谢观看。

网友:
相当不错的电源。。。

网友:
线性电源,扎实耐用

网友:
这可调电源看着做工不错,中规中矩。

网友:
看起来很高档,那硕大的散热器亮眼。

网友A:
怎么衡量性价比呢

网友:
不错,电源用料很扎实。

网友:
台湾的老仪表做工用料不错,有台手持富贵牌万能表相当好使

网友B:
不错,多少收的

网友:
这做工用料相当不错了

网友:
线性电源,做工不错,楼主淘到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衡量性价比呢

一手的价高,二手的实惠,擦亮眼睛,淘二手吧!发这些拆机细节照片,可以帮助淘二手的坛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多少收的

看看咸鱼,这个型号价格基本差不多!

网友(2022-11-12):
固纬 电源 拆机  谢谢分享

网友(2023-07-27):
不错的产品,值得拥有。

网友(2024-08-15):
恒流和恒压怎样切换的?

网友:
我有一个一样的电源,开机直接就是调流模式,好像是输出端短路了。大师能指导一下怎样解决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