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块电源板上拆下的驱动小板,驱动芯片被打磨了。

楼主(2022-05-24):
一块电源板上拆下的驱动小板,驱动芯片被打磨了,有大神能知道是什么芯片吗?

网友:
就这样问大家   你真以为论坛里有神仙啊?

网友A:
一般都需要外围电路才好找。

网友B:
老夫夜观天象,这是个3842

网友:
lm358
or
lm339

网友:
楼上说的有可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夫夜观天象,这是个3842

网友:
模块化的,查一下典型电路就知道

网友:
那么问题来了,典型电路在哪里?

网友:
我说他是个25Q的闪存,用来写温控程序的你信不?
-------原利通三厂18线焊锡员张半蛋

网友C:
要看看全部线路才能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需要外围电路才好找。

明白了,我把大版图片拍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看看全部线路才能分析

谢谢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夫夜观天象,这是个3842

谢谢老哥

网友:
你说拿两个脚是供电就可以排除了

网友:
339是不可能,,393还有可能

网友:
电源驱动,,384X系列284X系列都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