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不计成本改造小熊煮蛋器ZDQ-514Q1,就是为了稍微智能一点

楼主(2022-05-24):
一、前言
年初用移动积分换了个煮蛋器,高级的太贵,就选了小熊性价比比较高的款式型号是ZDQ-514Q1之所以选它,是因为这个用的是弹跳的自锁开关,很多用的是船型开关(这点以后说)
至于为啥买煮蛋器,就是为了想着疫情隔离可以煮鸡蛋吃
二、拆机
整体情况,2层,空间大,还有个碗

加热面,不是很平整

底面,就一颗螺母固定,二维码很糊,像山寨的

开关细节,自锁开关

这个缝隙还挺大的

拆掉底部螺丝

底部加热盘,半圆形的

氖泡指示灯和开关

三、原理和缺点
这种煮蛋器没有控制电路,只有一个常闭温度开关,自锁开关,指示灯,温度保险
大概原理如下

因此这种方案缺点很明显:
水烧干了,温度上升,温度开关断开停止加热
待温度降低之后,温度开关重新闭合,重新加热
因此不节能,也不太安全
四、改造方案
为了稍微智能一点,可以考虑用MCU来控制,简单地说就是水少干了,就彻底断电,停止加热
如何知道水少干了?用温度传感器,发现温度升到一定程度就认为水烧干了
用什么温度传感器?NTC,热电偶,RTD……,NTC高温下不太准,热电偶驱动困难,最终选择2线的PT100,价格也不贵
单片机由什么供电?AC降压
AC转DC用什么方案?线性变压器,体积太大;隔离型电源模块,贵,体积也不小,非隔离型buck降压,不过用起来要非常小心
开关用什么?继电器还是可控硅?选可控硅,体积小,驱动电流小
用什么单片机?可以用51,STM,ESP8266?WiFi排除了,因为不需要那么复杂功能,最终用了一个自己常用的

因此原理图如下,单片机KEAZN8不是常用的(因为我手上有一些拆机的)

板子如下,AC端用的是4.8mm插片

五、方案实施
先打样,再焊接

材料,花了不少钱,算下来比买个高级一点的还贵

铁板烧

成品样子

背面的样子

接下来测一下温度数据,先把RTD固定到底壳上

然后接上万用表测试电阻
常温电阻

开始加热温度

水沸腾的温度

水烧干的温度

最终上升的温度

温度开关闭合温度(大概RTD=140的样子)
接下来就是设计软件了,写的太差,不方便开源
思路就是,上电,蜂鸣器响1s
开关有闭合或断开认为有按键操作,
当前正在加热,开关动作则停止加热
当前停止加热,开关动作,则判断RTD<140则开始加热打开可控硅,蜂鸣器响1s
加热温度达到150,则停止加热,断开可控硅,蜂鸣器响5声,每次0.8s

组装固定
制作开关连接线和RTD接插件

用AB胶固定铜柱

发现固定不了,这塑料AB胶不粘
改成螺丝固定

固定好电路板

可控硅贴上散热片,散热片够不够我也不知道,看天意吧,坏了再说

装回外壳

正面

煮上鸡蛋看看

加热功率

煮熟了,停止

味道不错

六、总结

1. AC转DC千万要注意,我跳闸了2次……
烧了USB HUB(便宜货)
烧了仿真器(后来修好了)

2.我没有隔离变压器,使用的是AC-12V-逆变器的方案,没问题再上市电
3.buck方案刚开始出来是30多V脉冲,后来发现是后面的单片机短路导致的打嗝
4.一定要注意绝缘,后面电路板上贴一片硅胶垫,才放心
5.原来温控开关和温度保险都在,所以这个不会热失控
6.总之达到目的了,要是没烧那么多东西,就完美了
7.附件有原理图和PCB图,需要的可以改成自己常用的单片机

网友:
楼主真是下了功夫。既考验技术有考验耐心。

网友A:
什么鬼,温度低了还会重新接通的蒸蛋器??表示没见过
你这个某种程度来说更不安全,因为温升绝对超标,可控硅一穿了就长通

网友:
都单片机了还要烧干?

直接设定烧开后再煮一定时间就断电,煮鸡蛋时间固定没事。

网友:
你这个自己折腾,确实贵过高级的煮蛋器

其实原机这样的,也是非常耐用的,一天一次,用N年都坏不了.............那个温控开关次数的寿命很长

网友:
确实都上单片机了,直接程控不是更好

网友:
蒸蛋6分钟可以是溏心蛋  8分钟刚好很嫩 再长了就没必要了   可以摸索一下 单片机别浪费了

网友:
不错,基础款变成升级款,手艺不错

网友B:
用开水壶煮,半壶水以上,跳闸等水冷却到可以下手的时候,蛋黄刚好凝固,十分滑嫩

网友:
其实用个继电器自锁直接可以实现烧干断电不回跳

网友:
有没有用不重要,重要的是狠狠的秀啦一把,厉害

网友:
煮蛋器都程控了,高级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什么鬼,温度低了还会重新接通的蒸蛋器??表示没见过
你这个某种程度来说更不安全,因为温升绝对超标,可 ...

好多个煮蛋器都是温度低了再加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开水壶煮,半壶水以上,跳闸等水冷却到可以下手的时候,蛋黄刚好凝固,十分滑嫩 ...

半壶水很多的,煮蛋器用的水很少!

网友:
等于只利用了外壳,电路整个重新设计了。

网友:
楼主改的不错,不知道花费了多少大洋!我喂鸡也领了一个志高的蒸熟器,只有一层,可以放7个蛋,工作原理应该和你这款差不多!

网友:
佩服楼主,真心贵了

网友:
非常厉害的大神啊

网友:
有这个必要吗?直接设定一个通断时间不就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多个煮蛋器都是温度低了再加热的。

不知道哪个山货开创的先例,出现在小熊上实在不应该,因为小熊是蒸蛋器开山鼻祖

难怪我们客户总是说这种不安全,实际上我们做的都是突跳式开关,断电了就需要重新去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