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新买的志高电磁炉 CHIGO 21B1

楼主(2022-05-24):
109买的

试机没问题,开拆

拆开

控制面板,Highway-Drv801芯片

散热风扇

线盘,不知道是铜还是铝。温度检测也涂了硅脂

主板

有三个高压电容

MD12H开关电源芯片

Highway13A单片机

背面

散热铝块

整流桥堆,耐压1000V

IGBT 场效应管

电源线进线有这么一坨,不知道里面是什么?

网友:
新买的都拆。

网友:
看样子像二手的呢

网友A:
         线盘铝线无疑了,这么粗不可能是铜的,反过来讲,这也完全不影响使用甚至效率,只要接头那儿处理的良心,唯一影响的就是卖废品时的价格了

网友B:
论坛的见什么都拆

网友:
电源进线那坨应该是保险管

网友:
现在的电磁炉能效比比过去好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论坛的见什么都拆

网友:
买过志高的电热水壶,塑料味道很大,每天上午下午各烧一次水倒掉,然后放阳台吹干,一周后还是很大味道,最后公司搬家时就没拿走。

网友:
不知道这个功率足吗

网友:
家里有志高的电压力锅,用了十年有余没坏

网友:
性价比不错,总体用料还可以

网友:
现在的电磁炉价格真的比以前便宜多了!但用料.....

网友:
去除无效冗余,这玩意我觉得最长用8年也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盘铝线无疑了,这么粗不可能是铜的,反过来讲,这也完全不影响使用甚至效率,只要接头那儿处理 ...

钛古400元的也是铝线盘,不过这个线盘的直径小很多,其它品牌的低档货也这样,比如美的,九阳都有。是线上竞争的结果吧?

网友:
贴牌产品,一般不买。还不如买个正儿八经的三线品牌。
为啥会贴牌?无非就是抱着赚一笔就跑路的心态。

网友:
铝线盘不大,测测实际功率

网友:
和美的超薄如出一辙

网友:
志高电磁炉看着可以能用几年够本价廉实用

网友:
性价比不错,中规中矩,总体用料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