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拿音创12SATA板子蹭点M J2900实测支持单通道16G DDR3 1333

楼主(2022-05-24):
数码之家老版本的时候拿这块板子从J18升级到J29,链接在这儿。 现在M不够用了再拿它蹭点M
这块板子已经作为NAS服务多年了,最近因为要上HSMR的盘,觉得8GB的内存配合ZFS是真的捉襟见肘,所以琢磨着想升级一下内存
但是可能是因为D3L 16G的条子太贵 毕竟16G的条子简直是传家宝价格 从海鲜市场淘来的16G条价格差不多是主板的2倍价。。。
网上很少有人讨论J1900/J2900是否支持16G内存,能搜到的信息只有:
1. 英特尔ARK
官方知库指明只支持8GB

英特尔的数据表说J29支持双通道每通道2Rank 那么2Rx8的内存物理上是支持的

2. Techspot网站关于华擎Q2900-ITX的介绍以及妖板厂官网
妖板厂说要是只插单条内存可以最大支持到16G
https://www.techspot.com/review/ ... 0-asrock-q2900-itx/

巧了 音创这块板子就只有一个内存插槽
那还能说什么,肯定是选择相信妖板厂的攻城狮咯。
于是在海鲜市场淘到一条2Rx8的16G镁光DDR3L 1600的内存

插电。。。轻松。。黑屏,没想到第一次开机时间长了很多,吓死,最终还是点亮了,轻松秒杀

可以看到运行一段时间之后Zcache已经吃掉8GB,为这个配置换16G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最后上一个装机图,用199的蜜罐装简直不要太香

网友A:
我有一个N3710的板子,也是单个插槽,上次换上笔记本的8G内存跑不起来,现在的4G内存是单面条,是不是和这个有关系

网友B:
建议再加上风扇,弄个小涡扇,放在小固态上面,往CPU散热器吹风。机械顶部开洞,再加风扇抽风。
自然形成风道。

网友:
看起来也是不断试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再加上风扇,弄个小涡扇,放在小固态上面,往CPU散热器吹风。机械顶部开洞,再加风扇抽风。
自然形成风 ...

Truenas不跑虚拟机基本上不会把J29跑满 然后直接拿stress跑了下cpu 即便是满载也就50度。。。所以放心裸奔了,倒是下面两个马牌主控那儿我日常挂了个ADDA的小涡轮 为了拍照拆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N3710的板子,也是单个插槽,上次换上笔记本的8G内存跑不起来,现在的4G内存是单面条,是不是和这 ...

N37和N35J19/29的架构稍微有点不同了 不过DS也是写着支持双通道每通道2R,所以可以试试换个插槽或者换个条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N3710的板子,也是单个插槽,上次换上笔记本的8G内存跑不起来,现在的4G内存是单面条,是不是和这 ...

可能是频率不能自动识别,比如cpu支持的速率低。如果bios里可以设置的话,就需要手动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N37和N35J19/29的架构稍微有点不同了 不过DS也是写着支持双通道每通道2R,所以可以试试换个插槽或者换个 ...

现在只有一个插槽 现在的内存是三星的 4GB 1Rx8 PC3L-12800S-11-13-B4 单面4颗粒

网友C:
d3也有16g的么,除了ecc 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d3也有16g的么,除了ecc 没见过

到货点亮之前我也有这疑问 不过做u盘单颗双晶甚至有2GB的。。。

网友:
内存比板子贵

网友:
nas 用途啥来,着, 我手头有个I3 5020U+4G , 做视频服务器?

网友:
手里有一个视易主机的主板,10个sata口,做了个nas,omv系统。不做心里痒痒,做了其实也没啥用。

网友(2022-06-28):
J2900有点太奢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