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索尼录音笔PCM-D100拆解图

楼主(2022-05-24):
前几天在网上图便宜买了一台二手的D100录音笔,韩国版的,这些不重要,反正也是made in china .现在想自己给自己找点事,想把英文菜单改中文菜单。原机已被升级到1。02英文固件了。所以接电脑再升级没反应。所以想从硬件入手。不啰嗦了,上图。

这里内部的单片机和主板上的一些中央控制,单片机是和D50一样的,固件是24M.

网友A:
然后呢?升级的结果是

网友B:
sony的录音机真的是所有品牌中的翘楚啊!但是,价格也是!所以,我买的是日系的其他品牌。
话说我现在用这些电子产品的时候,都习惯了英文菜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然后呢?升级的结果是

还在研究中,拆了装回去后,开机后马上关机了,还要再拆一次研究一下,是不是哪里没有装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sony的录音机真的是所有品牌中的翘楚啊!但是,价格也是!所以,我买的是日系的其他品牌。
话说我现在用这 ...

还是不要动的好。我是手痒

楼主:
那个东芝芯片就是硬盘,固件写在里面,现在还不熟悉索尼的系统,慢慢来吧。

网友:
索尼的产品做工是很好的确实价格不菲的确

网友:
小艺本子的东西就是漂亮

网友:
楼主真厉害,风险有点大啊,这个机器多少入的二手,成色怎么样?

网友:
拆拆心里就舒服了

网友:
只见板子没见机……

网友:
图上的都是数字部分吧,还是比较整洁干净的。模拟部分估计就复杂了

网友:
是不是这个?

网友:
我也有个索尼的录音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