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请教:网购廉价锂电钻的电池代换

楼主(2022-05-24):
数月前网购12V廉价锂电钻,当时很好用
放置多时后,拿出来发现电池无法充电,准备用笔记本18650电池芯更换
2C的最大放电流也有4A左右,个人认为不是天天干活的前提下,偶尔用用应该可以替换吧不知道这种认识对不对

网友:
可以呀,用质量还可以的代换就行。好马配好鞍太贵就可惜了,除非是手头多出来的。

网友:
嗯,偶尔用用,可以。不过,用前先充电。

网友:
要换动力电池才行吧

网友:
笔记本电池没问题,我换过好几个了

网友A:
不对,这样力量会变小,钻孔的时候很容易就堵转了,电芯超负荷放电容易发热,触发保护板高温保护,差点的保护板没用热敏电阻,那电芯高温有可能顶起安全阀,造成电芯报废
如果运气好没遇到上面的问题,那么也用不了几次电芯就会容量变小

网友:
笔记本电脑电芯换上会比本身的垃圾电芯好不少,但比不上动力电芯

网友:
偶尔用用,可以

网友:
总比廉价的原装要好吧,再说了,好不好用,合不合适自己,先换了再说,这里的人都不怕折腾。

网友B:
我估计廉价电钻原配也不会是动力电池芯

网友:
扭力会大大减小,没力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对,这样力量会变小,钻孔的时候很容易就堵转了,电芯超负荷放电容易发热,触发保护板高温保护,差点的保 ...

是的
一般电芯内阻大,功率输出就小,扭扭螺丝,不要钻太过大阻力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估计廉价电钻原配也不会是动力电池芯

是啊,放着、放着就无法充电了
一个电钻卖几十,但三节好的动力电芯不得几十啊

网友:
我买的虾牌手电钻,电池也是放着没用给搞坏了了,没力气了

网友:
厉害的家伙啊

网友:
进来就是学习的。

网友:
这种手电钻,也就是启动和堵转时电流大,其他时候还可以。如果负荷轻,没有问题。

网友:
你说12V那种的话,2Ah3C就够力了,再减配会影响体验的

网友:
4a肯定不够

网友:
我买了组电动车旧电池,放电能到3000,原来的只有1000多点,手里4个钻,已换了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