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求助 nano主板用15V供电

楼主(2022-05-24):
如下图所示,NANO如果想要用15V供电是不是要移除这颗2极管的啊?

网友:
不支持15v不要用

网友A:
那是ec不是D,
106就是10后边加6个0,单位P,砍3个0=N。砍6个0=uf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ec不是D,
106就是10后边加6个0,单位P,砍3个0=N。砍6个0=uf

我指的是这颗二极管

网友:
表面数据被磨掉了

网友:
不懂,来学东西

网友:
arduino nano?想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