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斐讯K2换的什么电容?

楼主(2022-05-24):
看到有帖子说换电容,正好我的路由器感觉延时有点高,拆开一看电容已微微鼓包。不知道买哪种换上效果比较好?

网友A:
拆机固态电容

另外,电解电容换固态,容量不用很大,用四分之一的容量替换就够用了,没必要追求很大容量
至于原因,我不知道,但是我猜测有可能是怕供电芯片压力大吧

网友:
另外,k2p替换电容的话,中间有个5v的电容就可以,这个地方尽量用10v电容,或者两个5v电容串联一下,反正电压要高一点

网友:
靠近电源接口附近可以用低esr电解或者固态,16v吧
其余部分用6v的固态电容也可,我还补上了钽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机固态电容

另外,电解电容换固态,容量不用很大,用四分之一的容量替换就够用了,没必要追求很 ...

容量大了,影响控制环路的稳定。

网友: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42739-1-1.html,两元钱搞定,稳定一年毫无压力

网友:
技嘉主板拆下来的固态应该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