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DIY一根3.3V降压线(AMS1117-3.3)

楼主(2022-05-24):
手头需要一根DC5.5-2.1mm接口3.3V输出的线,最大工作电流500mA以上,接移动电源上应急使用。使用AMS1117-3.3降压芯片DIY了一根,使用效果还可以,整理一下,发帖供坛友参考。

一、电路篇

电路使用AMS1117-3.3降压芯片,在洞洞板上简单焊接。USB输入,DC5.5-2.1mm接口输出,里正外负。电路盒外套热缩管保护。

二、外壳篇

外壳用的以前装修剩下的高分子阻燃贴板,使用502或101之类的快干胶做粘合剂。

三、组装篇

USB输入线长一些(线规26AWG,超过1米);DC输出线短(线规24AWG,20cm左右),减小线阻对输出的影响。

附:AMS1117资料

相关链接:

网友A:
淘宝签到红包可以白嫖1117降压模块

网友:
000板子做这个简单的东西真的好方便,不用画图等几天,拿来就用

网友:
你这个电流
加散热片工作更安全

网友B:
这个管子小电流挺好用方便,感觉稍微大点电流发热大,压差大更加。

网友C:
你用的这种封装,电流达不到500mA吧。

这种封装我一般当100mA使用。

网友D:
电容改贴片还能减小点儿体积~

网友:
电解电容太大,换钽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的这种封装,电流达不到500mA吧。

这种封装我一般当100mA使用。

实测过600mA,温度不是很高。

网友:
我改一个USB网卡也是这样的降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容改贴片还能减小点儿体积~

电容用贴片的,打板好焊一些,用洞洞板不好焊接,应急的,不是长时间使用,实用就好。

网友E:
明明是钽电容更好焊 小的直接焊 大的跨一个洞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明明是钽电容更好焊 小的直接焊 大的跨一个洞焊

手头没有合适的钽电容,只有电解电容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签到红包可以白嫖1117降压模块

这是早先红包买的备件,一直备用,这次算是用上了。早先老王那里好像卖过1117降压模块,很mini的那种,没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管子小电流挺好用方便,感觉稍微大点电流发热大,压差大更加。 ...

输入线接的长一些(超过1米),输出线短(20cm左右),为了减小输出线阻的影响。实测5V输入,输出3.26V。

网友:
使用红包白漂不香吗,还省下时间

网友:
贴片电容黄豆搞起来

网友:
那么问题来了,那个盒子哪里有卖

网友:
果然超简单,超使用啊。

最高电流多大?

网友:
可不可以不接电容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