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有没有朋友研究过惠普打印机序列号能不能修改?

楼主(2022-05-24):
公司2台惠普tank310,其中A机一个墨盒不识别,于是我把另一台B机正常的墨盒查下来装到不识别的机器上测试,测试完后再装回B机时提示墨盒保护,这个墨盒跟A机绑定了,只能在A机上用,A机原来有一个能识别的墨盒在B机上也不用了,进管理将墨盒保护关闭,可是上面写的已保护的将一直生效,就这样一个正常的墨盒无法使用了,感觉实在是坑,想来墨盒识别机器应该是识别的序列号,假如我把B机的序列号改成跟A机一样,这个墨盒有可能就能用了,但是网上百度没有发现有相关的资料,有没有朋友研究过这个?

网友:
不一定是序列号,有可能只是个识别码

网友A:
你确定是这种绑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是这种绑定的??

不确定,但是我想不到别的可能,图片上是8100,310没有无线,不存在网络地址跟mac,每台打印机不同的地方我感觉就在于序列号了

网友:
爱普生表示,墨盒随便换用。
佳能表示,同意楼上的。

网友:
爱普生表示,墨盒随便换用。
佳能表示,同意楼上的。   hp这样搞不地道啊.............打HP 400电话问问,刁他一顿

网友:
我也佳能的,随便换。
还自己打了孔加墨。
845S的一个,加墨打印总共2000多页,现在有点堵了。朋友那里搞了个845L的,又打了孔,继续

网友B:
估计不是序列号,应该是在墨盒上 ,主控 记录墨盒ID和熔丝状态 ,墨盒电路上设置熔丝 ,熔断就代表保护 。 导通就表示未保护。

网友:
研究下墨盒上的芯片比较靠谱,看看万能宝上有没有现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不是序列号,应该是在墨盒上 ,主控 记录墨盒ID和熔丝状态 ,墨盒电路上设置熔丝 ,熔断就代表保护 。  ...

我觉得肯定是要跟打印机核对的,因为保护了只能在保护的打印机上用,应该不会是熔丝这么简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觉得肯定是要跟打印机核对的,因为保护了只能在保护的打印机上用,应该不会是熔丝这么简单 ...

他这个保护机制 ,是在脱机状态也要发挥作用的。记录ID和熔丝状态 是成本最低和功能最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他这个保护机制 ,是在脱机状态也要发挥作用的。记录ID和熔丝状态 是成本最低和功能最全的。 ...

上电开机 打印机初始化会读取墨盒ID和熔丝状态   如果熔丝完好 就直接使用 ,若熔丝熔断 就查找主板闪存里的数据 ,如有墨盒ID和熔断数据 就正常使用 ,如果没有就拒绝使用。

网友:
小米599喷墨打印机发来问候:表示墨盒随便换,并且直接针头加墨一口气1000页,不费劲。

网友C:
我也有这个想法。。收了几台废打印机,看主板用8k-8m闪存,一大一小双闪存,用编程器读取固件。像hp1510是24c64加25q16,24c64固件里有找到打印机序列号,25q16固件找到打印机软件版本信息。目前想法是,找个墨盒上锁后再读取固件,跟未锁前固件对比差异。然后,就没有了。本人水平仅限于此

网友:
我佳能的,墨盒可以随便换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不是序列号,应该是在墨盒上 ,主控 记录墨盒ID和熔丝状态 ,墨盒电路上设置熔丝 ,熔断就代表保护 。  ...

觉得楼主说得有道理

网友:
感觉厂家这种设置是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电开机 打印机初始化会读取墨盒ID和熔丝状态   如果熔丝完好 就直接使用 ,若熔丝熔断 就查找主板闪存 ...

大神,那么想使用被保护的墨盒需要怎么做?墨盒id是不是在24芯片存的,我把能使用的打印机的24芯片读取出来刷到不能使用的机器24芯片里面是不是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这个想法。。收了几台废打印机,看主板用8k-8m闪存,一大一小双闪存,用编程器读取固件。像hp1510是2 ...

研修好了说一下啊,我试过改24里面的序列号,改成跟能用机器一样的是不行的。楼上有大神说是墨盒熔丝状态跟打印机存储的墨盒id我感觉很有可能,墨盒ID也很有可能就是在24芯片里存储的,只是我找不到位置,我的2台机器没在一个地方,不好测试,否则我就把24芯片给刷了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那么想使用被保护的墨盒需要怎么做?墨盒id是不是在24芯片存的,我把能使用的打印机的24芯片读取出 ...

可以先对换主板确认一下。24里并不是只有墨盒信息 。各种寿命  以及喷头的出厂对准信息也在里面。最好的方法是 先读一下24,再保护一个墨盒 再读出 用软件对比 前后的不同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