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打豆浆外溢的九阳豆浆机拆修

楼主(2022-05-24):
同事的一个豆浆机说打豆浆时能沸出来,说给看看吧,看看就看看,修不好也没压力,修好了就算练手。
这种故障点就是在检测部分,难的是如何脱离电机和加热底座检修和测试,思索了几天,决定设计一套方案,

拆开手柄和底座,理清豆浆头部的座的走线(过程略)。

用两色的灯泡代替电机和加热管

理清防干烧、防溢、地线三者的关系,用“米糊”档模拟测试。把紫色的线头与防溢柱之间加WD-40,多摩擦了几下,用了一个1K的电阻串在地与防干烧之间固定住,用短线碰触“防溢柱“,上电,正常了。
另外拆机时发现里面水比较多,看了下是电机轴的密封圈老化了,单独用自制维修电源测试正常,有修的价值,某宝6.8包邮搞定。装机测试正常。

养成记笔记的好习惯,毕竟接触的不多,时间一长就忘了,再熟悉起来需要时间。

网友A:
这是带电操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带电操作吗

是的,模拟正常工作时的条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模拟正常工作时的条件

灯泡负载的想法很好,灯泡大法果然了得,值得学习借鉴

网友B:
问题核心是不是受潮氧化导致接触不良,防溢探头信号反馈不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核心是不是受潮氧化导致接触不良,防溢探头信息反馈不良啊

应该是这样的,之前接触到几个是用螺丝压住的,这个是用个插头套在螺丝杆上的。

网友:
这种防溢是不是电导检测?只要泡泡到检测头位置,产生电阻就会停止加热?

楼主:
柱上带电,通过水的电阻拉低与地之间,微处理器检测到

网友:
养成记笔记的好习惯,毕竟接触的不多,时间一长就忘了,再熟悉起来需要时间

网友:
灯泡大法就是好!

网友:
这个模拟有借鉴

网友:
能修好东西的都是高手

网友:
前几天帮同事也修了个DJ12的,主板故障,封胶的,同事买来新板更换后正常使用

网友:
感觉 九阳的产品故障率太高了。原先觉得九阳挺好的,现在自己用的、帮同事修的,九阳的占比太高了。

网友:
我家的也是用九阳的,老大电视购物的产品,早就吃灰了

网友:
家里的九阳就是噪音贼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