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46EN Train ADJDecFCIk Fail when Check Pretes result,是吹爆了主控还是颗粒问题

楼主(2022-05-24):
这片板之前因为一直ID识别不全被干过很多次。现在终于全部识别到。
却首先是DRAM 应该是被我脱锡手艺不好废了DRAM Training failure,不停改参数都错误。
然后改用2246XT工具尝试开卡,就弹出Train ADJDecFCIk Fail when Check Pretes result。
会是因为工具不匹配,还是真的比我搞太多次所以主控或者颗粒几乎废了?
板上的焊盘全部完整兼且拖得好。
顺便希望大家推荐一款好用的吸锡线

网友:
goot吸锡线

网友:
我都不用吸锡线,烙铁头拖过就行

网友:
nand闪存焊盘的清理,不用吸锡线,正常抹上焊油,用大刀头刮刮,基本就平了。
用吸锡线如果操作不当,可能会粘掉焊盘,而且拖的太干净,在焊油质量不佳的情况下,可能会造成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