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流LED驱动器能改LED测试器不?

楼主(2022-05-24):
家中LED吸顶灯坏了,借朋友的LED灯珠测试器使用,发现电路与“恒流LED驱动器”基本相同,那么用现成的“恒流LED驱动器”是否能改成LED灯珠测试器?那位朋友实践过没?

LED灯珠测试器使用的几率很低,买一个结果肯定是长时间吃灰,所以,想用手头的“恒流LED驱动器”改一个。

又,用万用表也可以静态每次测试1~2个led。

网友A:
当然能,我就做了,在老站有帖子,我用了三个恒流器做的,三挡输出总范围是25-250V

网友:
能点亮LED的都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然能,我就做了,在老站有帖子,我用了三个恒流器做的,三挡输出总范围是25-250V ...

,在老站有帖子,找一下链接 转发

网友:
应该可以,最好找 隔离恒流芯片,怕触动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在老站有帖子,找一下链接 转发

这个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31540
我做的是测电视灯条的,所以最小8W,还有更小功率的驱动,用多大的组,看自己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能,我就做了,在老站有帖子,我用了三个恒流器做的,三挡输出总范围是25-250V ...

老站没有注册,不能搜索帖子。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31540
我做的是测电视灯条的,所以最小8W,还有更小功率的驱 ...

感谢朋友。
没注册看不到图片和附件,一会还是注册一下吧。

网友:
我觉得有线还是不方便,打算搞三串锂电加简单逆变到220V整流加可调限流,LED驱动我只会改电流不会改电压,而且手上多是非隔离的,不过说不定手多多买个现成的

网友:
我是用数字兆欧表测灯条的。

网友:
先确定你灯 电流大小 改电阻限流小一点就行了

网友C:
不搞那么复杂,普通3v灯珠用万用表二极管档即可,9v的搞块倍量9v层叠电池直接测量,6v的电视机背光灯珠还没碰到过,9v不知道会不会烧。恒流源不是不行,有电压范围,不好匹配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朋友。
没注册看不到图片和附件,一会还是注册一下吧。

我是老站注册的,新站可以登录。新站账号不能登录老站吗?

网友:
如果只是偶尔维修测试,一只万用表就行了,一个一个灯珠检查就行,如果经验够,肉眼基本分辨出烧毁的。

网友:
搞一个焦耳小偷电路就可以测LED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搞那么复杂,普通3v灯珠用万用表二极管档即可,9v的搞块倍量9v层叠电池直接测量,6v的电视机背光灯珠还没 ...

我也是这样想的,万用表二极管档就能测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站没有注册,不能搜索帖子。呵呵

老站注册需800M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31540
我做的是测电视灯条的,所以最小8W,还有更小功率的驱 ...

非常好,学习了!

网友:
买一个吧以后用处大

网友:
经常用或者懒得DIY就买个成品,偶尔用自己DI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