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0.99元修复小熊电饭煲

楼主(2022-05-24):
前些日子用了1年多的小熊电饭煲突然不工作了,故障现象是插上电源面板指示灯不亮,按任何键都没反应,于是拆开看看。以前也没修过这类东西,就是想应该不是很复杂,估计保险烧了。拆开底盖后先用万用表量了一下保险,保险是正常的,又量了一下加热盘电阻也是正常的,看了看也没烧糊的元器件,仔细分析电路板也就是12V继电器控制发热盘,一个三极管控制继电器通断,控制面板先没拆估计应该没问题。电路板上有一8pin的芯片丝印是pn8034,百度了一下是非隔离交流直流变换芯片,量了一下发现芯片vcc和gnd直接电阻只有6欧姆,应该是芯片坏了。某宝上查了一下该芯片0.99元包邮,于是下了一单,同时顺带买了几个其它元件,好歹让老板不亏本啊,我这可是偏远地区。今日收到换上芯片,查了一下其它元件应该没有其它问题了,通电一切正常,9毛9修复又可以使用了。

网友:
楼主的锅该刷了

网友:
搂主高手手到病除学习了

网友:
会得不难。会判断故障点就好办。

网友:
义胜电子,元件质量一般

网友:
能判断出哪里坏这个才是值钱。

网友A:
自己用脏的锅,再脏也不嫌弃,天天看早就习惯。。。鸟

网友:
能准确找到故障就是高手

网友:
祝贺修复成功的喜悦!

网友:
楼主的技术很高

网友:
电源芯片真便宜!

网友:
满血复活,继续使命

楼主:
pn8034芯片工作原理比较神奇,原理像半波开关电源,但不是高频变压器互感,是线圈自感,自感降压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用脏的锅,再脏也不嫌弃,天天看早就习惯。。。鸟

网友:
楼主,人品不错呀,照顾淘宝店家的生意。

网友:
我家美的也是这芯片,用非隔离电源不安全,成本贵不了多少为设计成非隔离电源

网友:
楼主技术的肯定,又可以继续使用了

网友:
PN8034的VDD和GND电阻6欧姆损坏,学习了!

网友:
pn8034这个芯片不错,体积小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