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穿戴] 各位大佬,智能手表检测睡眠质量准不准!

楼主(2022-05-24):
在下LOSER一个,40来岁了在建筑工地当监理。人懒爱偷懒摸鱼,
经常睡不着觉,晚上两点才睡的着,偶尔3点,早上8点多才醒。中午睡午觉有时一睡就是3个小时,想振奋点精神学习,无奈睡眠占的时间太多,睡了又没睡着。
故想找个智能手表检测一下睡眠情况,再配合闹钟控制睡眠。市场上哪款手表检测睡眠质量准。当然手机装个APP也可以。

网友:
智能手表都要搭配APP使用的

网友:
带上就睡不着了

网友:
几十块钱的智能手环都带睡眠质量检测功能,我试过,还是可以的。

网友:
就是手环就有了,就是深度睡觉了基本人不动,就是检测人动不动。

网友:
想振奋点精神学习,学古人悬梁刺股就行了,虽有些残忍,但便宜不用充电和APP。

网友:
反正什么版本的手环都解决不了你睡眠时长的问题
而且功能上来说,其实真的用处不大

网友:
白天睡太多,晚上睡不好

网友:
华为watch gt2,我用可以,也睡眠和心率监控,挺准确,听说gt3和fit还带心电图

网友:
用过几个品牌的手环和手表,从100块到4000块,就个人体验来说,准确度上没本质区别,或者说都有不准甚至完全离谱的时候。睡眠检测是个很复杂的事,手表或者手环出来的数据还需要结合自己的感受。
我有过好多次一夜醒来十多次的记录,但事实上我个人感觉已经睡成死猪了,睡眠质量很好,就是APP数据显示我的睡眠不足,也有完全相反的时候,第二天醒来时全身无力、眼圈发黑,APP却恭喜我的睡眠质量超过了99%的人

网友A:
觉得手机APP更靠谱,使用过两个,把手机放在枕边,靠手机麦克检测呼吸声和呼噜声,还比较靠谱。

第二天听听记录的呼噜声,可以判断自己有没有呼吸暂停,有的话第二天人没有精神,白天困顿不堪,晚上可能又睡不着。

网友:
这个怎么会准确呢,医院开过手环么

网友:
治标不治本,想要解决首先把这种闲得蛋疼的工作辞了...

网友:
天天看数据更睡不着了

网友:
意义不大,还是个人感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觉得手机APP更靠谱,使用过两个,把手机放在枕边,靠手机麦克检测呼吸声和呼噜声,还比较靠谱。

第二天听 ...

什么APP?能检测打呼。能发下名字吗?

网友:
白天睡太多了,去掉午睡就行了

网友:
你这明显是白天睡多了吧

网友:
你不动,就会显示你在睡,有什么可信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APP?能检测打呼。能发下名字吗?

呼噜兔,蜗牛睡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