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了解慧荣SM3267和3281主控板质量的朋友帮忙看一看。

楼主(2022-05-24):
准备考虑进一些3267AB/AE的主控板,找了半天发现好板子比较少,刚好看到了一些3281AB的主控板,请用过的朋友帮忙看看这些款3267和3281的板子哪款板子的质量比较好,非常感谢。

3267AE:
1.

2.

3.

3281AB:
1.

2.

3.

网友A:
这个3281单贴板质量不错,板材厚实,铣边整齐;双贴绿板3281就是比较经典的款式了,不同厂生产质量要具体看一下了,早期有蓝色3281板质量较差,板材薄,易鼓包;这个墨绿色3267(贴9DDJ)这个质量看起来一般,用得VCUT,没用铣边工艺;整版的蓝色绿色3267要具体看一下板材厚度了,绿的可能更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3281单贴板质量不错,板材厚实,铣边整齐;双贴绿板3281就是比较经典的款式了,不同厂生产质量要具体看 ...

贴9DDJ的这个3267AB板子就是雷克沙从BP定制的板子,看了好几批雷克沙的主控板,好像都是这个台湾在大陆的电子厂生产的,这个厂还为国内不少厂家代工内存板卡和其他板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3281单贴板质量不错,板材厚实,铣边整齐;双贴绿板3281就是比较经典的款式了,不同厂生产质量要具体看 ...

蓝色的整板3267AE厚度大概为1mm,绿色的整板3267AE厚度大概为1.02mm.

网友B:
第一,第二款3267的pcb走线差不多但第一款好像多了个贴片三极管?(3267需要三极管吗???)
反正一个绿,一个蓝,首选绿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第二款3267的pcb走线差不多但第一款好像多了个贴片三极管?(3267需要三极管吗???)
...

那个三极管是不是用来上TLC的?我也不太清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第一,第二款3267的pcb走线差不多但第一款好像多了个贴片三极管?(3267需要三极管吗???)
...

3267调1.8v vccq需要三极管,3.3v vccq三极管可以拆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3267调1.8v vccq需要三极管,3.3v vccq三极管可以拆掉

懂了。
我对SM主控了解不多,比较会搞PS和FC

楼主:
引用 网友C:
3267调1.8v vccq需要三极管,3.3v vccq三极管可以拆掉

多谢范范帮忙解释,对这3267和3281的主控板有什么好的选择吗?

网友:
我觉得绿色板子好一点,蓝色的3281挺差的,板子太薄
买过绿色双贴的3281 明显板子厚实多了,成功率也高。

网友D:
我选3267  1号的绿板,3281   2号绿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选3267  1号的绿板,3281   2号绿板

感谢朋友提出的建议。

网友E:
3267我选择3号,3281我选择2号

网友F:
3281那个单贴拆机板做工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3267我选择3号,3281我选择2号

感谢朋友帮忙提出的建议。

网友:
3281感觉还是方力卖的3281ab质量好,板底比较结实,边缘光滑平整

楼主:
引用 网友F:
3281那个单贴拆机板做工很好。

英雄所见略同,就看有没有朋友用过那个拆机板子来评价一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3281单贴板质量不错,板材厚实,铣边整齐;双贴绿板3281就是比较经典的款式了,不同厂生产质量要具体看 ...

3281单帖只是板底还算行,供电不知道是3281的问题还是供电缩水的问题,单帖l06b跑圈遇到不稳定块的时候后置usb3.0只是会掉速,前置usb3.0直接掉盘了,而且前置我拿jms583跑过没什么问题,很玄学,搞得我头大这几天

网友G:
引用 楼主:
英雄所见略同,就看有没有朋友用过那个拆机板子来评价一下了。

看你颗粒质量了,不稳定颗粒不建议上。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你颗粒质量了,不稳定颗粒不建议上。

考虑用全新的闪迪15177或05446颗粒,现阶段使用3267AE+05446或15177颗粒感觉比较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