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共享充电宝破解 望大神指点

楼主(2022-05-24):
望大神指点

网友:
我的一个思路,开启供电通常是某个带en的供电芯片或者直接就一个MOS管,那么就从板上这2种器件入手,它的输出应该是接在Vout的,使能信号通常来自MCU,直接割断飞到某个VCC就行了

网友:
据说它这个板子是专用的,难破解,只能利用它电池换个简易充放保护板完事。

网友:
芯片没拍清楚。

网友:
你看下右边那6个铜桩头哪个是负极,从电池飞一根线过去试试

网友:
现在这种都是国内某芯片的,芯片自带单片机可编程,硬件破解无效的,我在某鱼买了两个黄色的快充的,很便宜,是破解的,硬件是没有动过的,应该是后台通过软件直接打开的

网友:
没用过共享充电宝,想问下是全协议快充吗?如果不是换一块全协议的快充板不是更好?

网友:
破解啥呢。只要电池就好了~~~~拆掉整个电路板,找一个其他板换上去。。。。。。。。。

网友:
芯片拍清楚呀,这样大家才好帮忙

网友:
没解。 唯一能利用的也就电芯了。

网友(2022-07-04):
楼主,能指导一下,怎么飞线,有图有真相